手机蓝牙控制的单片机心形灯制作

楼主:
视频地址:http://v.qq.com/page/f/9/9/f0306rbk299.html

蓝牙是淘宝买的 HC-05,原理挺简单的,就是51单片机的串口通信,还有灵活使用hex和ASCII码

单片机程序: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1ms(uint n);
uint table1_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int table1_1[]={0x41,0x22,0x14,0x08,0x14,0x22,0x41};
uint table0_0[]={0x01,0x02,0x04,0x08};
uint table0_1[]={0x05,0x0a,0x05,0x0a};
uint n=500;
uchar temp=0x0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j=0;
        P1=0xff;
        P0=0xff;
        P2=0xff;
        SCON=0x50;
        TMOD=0x20;
  PCON = 0x80;
        TH1=0xfa;
        TL1=0xfa;
        ES=1;
        EA=1;
        TR1=1;
        RI=0;

                /*********************开灯**************************/
        /*
        while(1)
        {
                P0=0x0f;
                P1=0x00;
        }
        */

        /*********************关灯**************************/
        /*
        while(1)
        {
                P0=0x00;
                P1=0xff;
        }
        */

                /***************全闪************************/
        /*
        while(1)
        {
                P0=0x0f;
                P1=0x00;
                delay1ms(100);
                P0=0x00;
                P1=0xff;
                delay1ms(100);
        }
        */

        /*********************正流水灯*****************************/
        /*
        while(1)
        {
                for(i=0;i<4;i++)
                {
                        P0=table0_0[i];
                        for(j=0;j<7;j++)
                        {
                                P1=~table1_0[j];
                                delay1ms(100);
                        }
                }
        }
        */
        /*********************倒流水灯*****************************/
        /*
        while(1)
        {
                for(i=4;i>0;i--)
                {
                        P0=table0_0[i-1];
                        for(j=7;j>0;j--)
                        {
                                P1=~table1_0[j-1];
                                delay1ms(100);
                        }
                }
        }
        */

        /*********************向中看齐*****************************/
        /*
        while(1)
        {
                        P0=0x0f;
                        for(j=0;j<7;j++)
                        {
                                P1=~table1_1[j];
                                delay1ms(100);
                        }
        }
        */
/***********************双灯跑马********************/
/*
while(1)
        {
                        for(i=0;i<4;i++)
                {
                        P0=table0_1[i];
                        for(j=0;j<7;j++)
                        {
                                P1=~table1_0[j];
                                delay1ms(100);
                        }
                }
        }
        */
/***********************四灯跑马********************/
/*
while(1)
        {
                                P0=0x0f;
                                for(j=0;j<7;j++)
                                {
                                        P1=~table1_0[j];
                                        delay1ms(100);
                                }
        }
        */
        /**********************响应程序***********************/

        while(1)
        {
                        while(temp=='a')
                                {
                                P2=0xff;
                                P0=0x0f;
                                P1=0x00;
                                }
                        while(temp=='b')
                                {
                                P2=0xff;
                                P0=0x0f;
                                P1=0x00;
                                delay1ms(n);
                                P0=0x00;
                                P1=0xff;
                                delay1ms(n);
                                }
                        while(temp=='c')
                                {
                                P2=0xff;
                                P0=0x00;
                                P1=0xff;
                                }
                        while(temp=='d')
                                {
                                P2=0xff;
                                for(i=0;i<4;i++)
                                                {
                                                        P0=table0_0[i];
                                                        for(j=0;j<7;j++)
                                                                {
                                                                        P1=~table1_0[j];
                                                                        delay1ms(n);
                                                                }
                                                }
                                }
                        while(temp=='e')
                                {
                                P2=0xff;
                                        P0=0x0f;
                                        for(j=0;j<7;j++)
                                        {
                                                P1=~table1_1[j];
                                                delay1ms(n);
                                        }
                                }
                        while(temp=='f')
                                {
                                P2=0xff;
                                        for(i=4;i>0;i--)
                                        {
                                                P0=table0_0[i-1];
                                                for(j=7;j>0;j--)
                                                {
                                                        P1=~table1_0[j-1];
                                                        delay1ms(n);
                                                }
                                        }
                                }
                        while(temp=='g')
                                {
                                P2=0xff;
                                        for(i=0;i<4;i++)
                                                {
                                                        P0=table0_1[i];
                                                        for(j=0;j<7;j++)
                                                        {
                                                                P1=~table1_0[j];
                                                                delay1ms(n);
                                                        }
                                                }
                                }
                        while(temp=='i')
                                {
                                        P2=0xff;
                                        P0=0x0f;
                                        for(j=0;j<7;j++)
                                        {
                                                P1=~table1_0[j];
                                                delay1ms(n);
                                        }
                                }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uchar num;
        num=temp;
        temp=SBUF;
        RI=0;
        SBUF=temp;
        while(!TI);
        TI=0;
        if(temp=='k')
                {
                        n=n*2;
                //        SBUF=n;
                //        while(!TI);
                //        TI=0;
                        if(n>500000)
                                n=500000;
                                temp=num;
                }
        else if(temp=='j')
                {
                                n=n/2;
                                if(n==0)
                                        n=1;
                        //        SBUF=n;
                        //        while(!TI);
                        //        TI=0;
                                temp=num;
                }
                else if(temp=='a'||temp=='b'||temp=='c'||temp=='d'||temp=='e'||temp=='f'||temp=='g'||temp=='i')
                {

                }
                else
                {
                        P1=0xff;
                        P2=~temp;
                }

}
void delay1ms(uint n)   //误差 0us
{
    unsigned int a,b,c;
    for(c=n;c>0;c--)
        for(b=14;b>0;b--)
            for(a=2;a>0;a--);
}

网友A(2017-02-22):
写的太好了

网友B:
楼主,有想法,赞一个

网友C:
哇!太好高级了,真的很不错,我也想做一个,只是我现在才接触单片机,有很多东西都还不懂呢。恩恩,等我完全掌握单片机后一定做一个。

网友D(2017-03-28):
学习了,很有创意楼主

网友E:
手机软件是什么呢,楼主

网友F(2017-10-17):
那个手机上面的程序按键是怎么编写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个手机上面的程序按键是怎么编写的呢

核心技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网友H:
手机软件是有相应的APP么

网友I:
操作方式真好,要是能把手机端程序也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J:
可否原理图分享下,还有手机蓝牙通讯APP

网友K(2017-12-21):
可以可以,赞一个

网友L(2018-10-07):
绝世好贴真的

网友M(2019-04-30):
楼主,现在你还在吗?有问题想请教

网友N:
请问有具体的电路图吗

网友O:
蓝牙控制。应该WiFi也行

网友P(2020-03-13):
想知道蓝牙通信模块的实现,楼主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Q:
都需要什么元件呢

网友R(2021-04-27):
可以给个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