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产生程序 (256精度)带按键调节

楼主(2016-07-05):
资料下载:

51单片机PWM程序如下: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WM模式变量更改**********/
//#define DR_50 0x7f      //50%占空比
//#define DR_10 0x19      //10%占空比

///*******时钟源选择*******/
#define CLK_4   0x02// 0x08  //Sysclk
//********模式选择********/
#define P_model   0x42  //无中断PWM模式

sbit keyup=P3^4;                   //步进加端口位定义
sbit keydown=P3^5;                   //步进减端口位定义
sbit keyup1=P3^6;                   //步进1加端口位定义
sbit keydown1=P3^7;                   //步进1减端口位定义
uchar num=127;
uchar num1=127;

/*****函数声明*****/
void PP_init(void); //PWM模式初始化
void delay(int);                   //延时函数声明
//          P_model初始化         //
//********************************//
void PP_init(void)
{
   CMOD   = CLK_4;   //时钟源为Sysclk
    CCAPM0 = P_model; //无中断PWM模式
   // CCAP0L = DR_10;   //%50占空比
    CCAP0H = 0x7f;   //当CL值大于CCAP0L时输出为高,反之输出为低
                      //当CL溢出时CCAP0H的值装载到CCAP0L中
          CCAPM1 = P_model; //无中断PWM模式
    //CCAP1L = DR_10;   //%50占空比
    CCAP1H = 0x7f;   //当CL值大于CCAP0L时输出为高,反之输出为低
                      //当CL溢出时CCAP0H的值装载到CCAP0L中
    CR     = 1;       //开启PCA计数器
                      //当不使用定时0溢出为时钟源时,PWM输出的频率=PCA的时钟源/256
                      //使用定时器溢出的时钟源时,可设定定时器的值对输出频率的改变
                      //分频为0-256分频
}

void delay(int x)                   //12M晶振,约1ms延时函数
{
        int i;
        for(;x>0;x--)
        for(i=0;i<123;i++)
                ;
}
/////////////////////
uchar code byte[]={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

                                        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2a,0x2b,0x2c,0x2d,0x2e,0x2f,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3a,0x3b,0x3c,0x3d,0x3e,0x3f,

                                        0x40,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4a,0x4b,0x4c,0x4d,0x4e,0x4f,

                                        0x50,0x51,0x52,0x53,0x54,0x55,0x56,0x57,0x58,0x59,0x5a,0x5b,0x5c,0x5d,0x5e,0x5f,

                                        0x60,0x61,0x62,0x63,0x64,0x65,0x66,0x67,0x68,0x69,0x6a,0x6b,0x6c,0x6d,0x6e,0x6f,

                                        0x70,0x71,0x72,0x73,0x74,0x75,0x76,0x77,0x78,0x79,0x7a,0x7b,0x7c,0x7d,0x7e,0x7f,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0xa0,0xa1,0xa2,0xa3,0xa4,0xa5,0xa6,0xa7,0xa8,0xa9,0xaa,0xab,0xac,0xad,0xae,0xaf,

                                        0xb0,0xb1,0xb2,0xb3,0xb4,0xb5,0xb6,0xb7,0xb8,0xb9,0xba,0xbb,0xbc,0xbd,0xbe,0xbf,

                                        0xc0,0xc1,0xc2,0xc3,0xc4,0xc5,0xc6,0xc7,0xc8,0xc9,0xca,0xcb,0xcc,0xcd,0xce,0xcf,

                                        0xd0,0xd1,0xd2,0xd3,0xd4,0xd5,0xd6,0xd7,0xd8,0xd9,0xda,0xdb,0xdc,0xdd,0xde,0xdf,

                                        0xe0,0xe1,0xe2,0xe3,0xe4,0xe5,0xe6,0xe7,0xe8,0xe9,0xea,0xeb,0xec,0xed,0xee,0xef,

                                        0xf0,0xf1,0xf2,0xf3,0xf4,0xf5,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e,0xff,
                                        };//DA转换数据
void main()
{
    PP_init();
    while(1)
    {
            if(keyup==0)                 //步进加端口为低电平,
                        {
                                delay(10);                  //稍作延时,消抖,
                                if(keyup==0)          //步进加端口依然为低电平,说明的确是被按下,
                                {
                                        if(num==255)  //执行电压DA转换数值步进增加一
                                        num=0;
                                        else
                                        num++;
                                }
                                while(keyup==0);        //防止按死语句
                         }
                 if(keydown==0)                                 //步进减端口为低电平,
                         {
                                 delay(10);                         //稍作延时,消抖,
                                if(keydown==0)                 //步进减端口依然为低电平,说明的确是被按下,
                                {
                                        if(num==0)                  //执行电压DA转换数值步进减一
                                        num=255;
                                        else
                                        num--;
                                }
                                while(keydown==0);          //防止按死语句
                         }
          CCAP0H=byte[num];           //给DA一个数值,转化成相应的电压值
                 delay(10);
                 //////////////////////////////
                 if(keyup1==0)                 //步进加端口为低电平,
                        {
                                delay(10);                  //稍作延时,消抖,
                                if(keyup1==0)          //步进加端口依然为低电平,说明的确是被按下,
                                {
                                        if(num1==255)  //执行电压DA转换数值步进增加一
                                        num1=0;
                                        else
                                        num1++;
                                }
                                while(keyup1==0);        //防止按死语句
                         }
                 if(keydown1==0)                                 //步进减端口为低电平,
                         {
                                 delay(10);                         //稍作延时,消抖,
                                if(keydown1==0)                 //步进减端口依然为低电平,说明的确是被按下,
                                {
                                        if(num1==0)                  //执行电压DA转换数值步进减一
                                        num1=255;
                                        else
                                        num1--;
                                }
                                while(keydown1==0);          //防止按死语句
                         }
          CCAP1H=byte[num1];           //给DA一个数值,转化成相应的电压值
                 delay(10);
    }
}

网友A:
请问没有显示的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