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告知这个元件是什么啊?!

楼主:
学校实训从网上找的仿真图,可是有一个元件看不清楚,求各位告知!

网友A(2016-07-05):
排阻———就是一排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阻———就是一排电阻。

排阻,呵呵,你上网搜搜看。

网友C:
排阻电阻排

网友D:
将9个电阻(一般阻值一样)的一个头并在一起,形成一个公共头引出,其余9个头也分别引出,共10个引脚,
俗称:排阻。
再例:
1K*4:表示4个1K的电阻构成的排阻,5个引脚;
10K*9:表示9个10的电阻构成的排阻,10个引脚,此款与你的图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