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独立按键程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楼主(2016-07-05):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sbit KEY_1 = P3^7;

unsigned char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

void delay_xms(uint x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显示函数
{
        wela = 1;
        P0 = 0xfe;
        wela = 0;
        P0 = 0xff;
        dula = 1;
        P0 = leddata[shi];
        dula = 0;
        delay_xms(5);

        wela = 1;
        P0 = 0xfd;
        wela = 0;
        P0 = 0xff;
        dula = 1;
        P0 = leddata[ge];
        dula = 0;
        delay_xms(5);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uchar num,shi,ge;
        if(KEY_1==0)
        {
                delay_xms(10);
                if(KEY_1==0)
                {
                        num++;
                        if(num==20)
                                num=0;
                        shi=num/10;
                        ge=num%10;
                        while(!KEY_1);
                }
                display(shi,ge);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

}
实现功能:用独立按键 按下数码管加1
我这样写的函数,实现不了,求解哪里的问题 谢谢大神。小白一枚

网友A:
你的程序写到有问题,我改了一下现在正常啦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sbit KEY_1 = P3^7;//加
sbit KEY_2 = P3^6;//减
uchar num,shi,ge,i;
uchar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
                                0xa1,0x86,0x8e,0x89};
/*uchar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

void delay_xms(uint x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num) //显示函数
{
        shi=num/10;
    ge=num%10;
        for(i=0;i<10;i++)//显示10次增加亮度
        {
    wela = 1;
    P0 = 0xfe;
    wela = 0;
           dula = 1;
    P0 = leddata[shi];
    dula = 0;
    delay_xms(5);
        P0 = 0xff;

    wela = 1;
    P0 = 0xfd;
    wela = 0;
     dula = 1;
    P0 = leddata[ge];
    dula = 0;
    delay_xms(5);
        P0 = 0xff;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KEY_1==0)
    {
        delay_xms(10);
        if(KEY_1==0)
        {
            num++;
            if(num==99)
               num=0;

        }
                while(!KEY_1);
    }
        if(KEY_2==0)
    {
        delay_xms(10);
        if(KEY_2==0)
        {
            num--;
            if(num==0)
               num=0;

        }
                while(!KEY_2);
    }

}

void main()
{
        num=0;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网友B:
把  display(shi,ge);  放在主函数里面,num,ge,shi 定义为全局变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sbit KEY_1 = P3^7;
uchar num,shi,ge;

unsigned char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

void delay_xms(uint x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显示函数
{
        wela = 1;
        P0 = 0xfe;
        wela = 0;
        P0 = 0xff;
        dula = 1;
        P0 = leddata[shi];
        dula = 0;
        delay_xms(5);

        wela = 1;
        P0 = 0xfd;
        wela = 0;
        P0 = 0xff;
        dula = 1;
        P0 = leddata[ge];
        dula = 0;
        delay_xms(5);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KEY_1==0)
        {
                delay_xms(10);
                if(KEY_1==0)
                {
                        num++;
                        if(num==20)
                                num=0;
                        shi=num/10;
                        ge=num%10;
                        while(!KEY_1);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display(shi,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