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TXD与RXD串行通讯的汇编语言程序谁会,求帮忙!!

楼主:
51单片机TXD与RXD串行通讯的汇编语言程序谁会,求帮忙!!

网友A(2016-07-06):
你在这里发帖没啥用的

网友B:
51单片机TXD与RXD串行通讯的汇编语言程序,有。

介绍你3本书:
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学习指导及习题解答——双解汇编和C51》第2ISBN 978-7-111-42431-4机械工业出版社
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12-04962-003-01单片机实用教程 (1).pdf

网友B:
以上3本都是双解汇编和C51,都是——基于Keil CProteus。内有串行扩展和双机通信案例,你要那个?

3.1  74HC 164串行输出控制循环8灯(习题6.22

3.2  74HC 164串行输出控制循环16灯(例7-4

3.3  CC4094串行输出控制循环8灯(例6-7

3.4  CC4094串行输出控制循环16灯(习题7.12

3.5  74HC 165串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习题6.23

3.6  74HC 165串行输入16位按键状态(例7-5

3.7  CC4021串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例6-8

3.8  CC4021串行输入16位按键状态(习题7.13

3.11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例6-9

3.12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习题6.27

3.13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习题6.28

网友B:
先给你几个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42

实例77

实例39

网友C:
下面这一段放在主程序中:
;             MOV      TMOD,   #21H                  ;T1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
             MOV      A,      TMOD                      ;为了不影响已设定的T0的工作模式
             ORL      A,      #20H                                        ;
             ANL      A,      #2FH
             MOV      TMOD,   A                     ;以上4行,设置TMOD,T1工作模式
             MOV      TH1,    #0FFH                 ;11.0592MHZ晶振,波特率=57600
             MOV      TL1,    #0FFH                 ;11.0592MHZ晶振,波特率=57600 (PCON=1)
             MOV      PCON,   #80H                  ;波特率倍增SMOD=1,(PCON.7=1),波特率= *2
             MOV      SCON,   #50H                  ;SCON.6 = 1:串口工作在模式1,SCON.4 =1:可以接收
             SETB     TR1                           ;启动T1

发送到PC(在你需要的地方插入):
             MOV    SBUF, A               ;发送到PC机观察
             JNB      TI,   $                   ;等待发送完成
             CLR      TI                            ;发送完以后清除TI

网友D:
要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