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代码)

楼主(2016-07-06):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 = P1^3; //DS18B20接入口
ucharcod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极字型码
inttemp;  //温度值
intss;      //中间的一个变量
intdd;
intj;
uchardata b;//定时器中断次数
uchardata buf[4];//字型显示中间变量
intalarmH=500;    //默认报警值
intalarmL=-10;
//定义开关的接入口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确认
sbit  k4=P3^3;
sbit  bell=P1^0;
sbit  HLight=P1^1;
sbit  LLight=P1^2;
sbit  warn=P1^4;
sbit  Red=P1^6;
sbit  Green=P1^7;
bitset=0;
bitFlag=0;
intn;
//函数的声明区
voidkey_to1();
voidkey_to2();
voiddelay(uint);
voidkey();
voidShow();
//函数的定义区
/*延时子函数*/
voiddelay(uint num)
{
    while(num--)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所需函数,分为初始化,读写字节,读取温度4个函数
Init_DS18B20(void)         //传感器初始化
{
    ucharx=0;
    DATA =1;    //DQ复位
    delay(10);  //稍做延时
    DATA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精确延时 大于480us    //450
    DATA =1;    //拉高总线
    delay(20);
    x=DATA;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30);
}
ReadOneChar(voi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ATA=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ATA= 1; // 给脉冲信号
        if(DATA)
        dat|=0x80;
        delay(8);
    }
    return(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i=0;
    for(i=8; i>0; i--)
    {
        DATA= 0;
        DATA= dat&0x01;
    delay(10);
    DATA =1;
    dat>>=1;
    }
    delay(8);
}
int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温度
{
    uchar a=0;
    uchar b=0;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低位
    b=ReadOneChar();//高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return(t);
}
void  display00()     //*********显示负值子函数
{
    dd=-(temp-1);
    buf[1]=dd/100;
    buf[2]=dd/100;
    buf[3]=dd%100/10;
    buf[0]=dd%10;
    //动态显示
    for(j=0;j<5;j++)
    {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d; //显示小数点
    P0=0x80; //显示小数点
    delay(100);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7;                        //片选LCD1
    P0=0x40;
    delay(100);
    P2=0xff;
    P0=0x00;
    P2=0xfb;                       //片选LCD2
    P0=table[buf[2]];
    delay(100);
    P2=0xff;
    P0=0x00;
    P2=0Xfd;       //片选LCD3
    P0=table[buf[3]];
    delay(100);
    P2=0xff;
    P0=0x00;
    P2=0Xfe;
    P0=table[buf[0]];          //片选LCD4
    delay(100);
    P2=0xff;
    }
}
//显示正值子函数
void  display()
{
    buf[1]=temp/1000;//显示百位
    buf[2]=temp/100%10;//显示十位
    buf[3]=temp%100/10;//显示个位
    buf[0]=temp%10; //第4位 南北秒个位
    for(j=0;j<3;j++)
    {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d; //显示小数点
    P0=0x80; //显示小数点
    delay(300);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7;                        //片选LCD1
    P0=table[buf[1]];
    delay(300);
    P2=0xff;
    P0=0x00;
    P2=0xfb;                       //片选LCD2
    P0=table[buf[2]];
    delay(300);
    P2=0xff;
    P0=0x00;
    P2=0Xfd;       //片选LCD3
    P0=table[buf[3]];
    delay(300);
    P2=0xff;
    P0=0x00;
    P2=0Xfe;
    P0=table[buf[0]];          //片选LCD4
    delay(300);
    P2=0xff;
    }
}
void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   if(k1!=1)
    {
      delay(20);
      if(k1!=1)
       {
        while(k1!=1)
         { key_to1();
           for(n=0;n<8;n++)
           Show();
          }
       }
    }
    if(k2!=1)
    {
        delay(20);
        if(k2!=1)
        {
         while(k2!=1)
             { key_to2();
              for(n=0;n<8;n++)
             Show();
             }

        }
    }
    if(k3!=1)
    {   TR0=1;//复位,开定时
        temp=ReadTemperature();
    }
    if(k4!=1)
    { delay(20);
      if(k4!=1)
      {  while(k4!=1);
         set=!set;
          if(set==0)
          { Red=0;Green=1;}
          else { Green=0;Red=1;}
        }
     }
}
voidkey_to1()
{
       TR0=0;          //关定时器
        temp+=10;
        if(temp>=1100)
          {temp=-550;}
        if(set==0)
        {alarmH=temp;}
        else {alarmL=temp;}
}
voidkey_to2()
{
       TR0=0;
       //关定时器
        temp-=10;
        if(temp<=-550)
           {temp=1100;}
        if(set==0)
        { alarmH=temp;}
        else { alarmL=temp;}
}
voidalarm(void)
{
    if(temp>alarmH||temp<alarmL)
    {  //bell=1;
       //delay(50);
        //bell=0;
        Flag=1;
     }else {Flag=0;}
}
logo()//开机的Logo
{   P0=0x40;
    P2=0xf7;
    delay(50);
    P2=0xfb;
    delay(50);
    P2=0Xfd;
    delay(50);
    P2=0Xfe;
    delay(50);
    P1 = 0xff;         //关闭显示
}
voidShow()
{      if(temp>=0)
        {HLight=1;LLight=0;display();}//显示函数
        if(temp<0)
        {HLight=0;LLight=1;display00();}
}
void  main()
{
    TCON=0x01;
    TMOD=0X01;
    TH0=0XD8;
    TL0=0XF0;
    EA=1;
    ET0=1;
    TR0=1;
    EX0=1;

    for(n=0;n<500;n++)//显示启动LOGo"- - --"
    {bell=1;warn=1;logo();}
     Red=0;
    while(1)
    {
       key();
        ss=ReadTemperature();
        Show();
        alarm();
        if(Flag==1)
        {bell=!bell;
         warn=!warn;} //蜂鸣器滴滴响
        else {bell=1;
             warn=1;}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每隔10ms执行一次此子程序
{  TH0=0X56;
    TL0=0XDC;
    temp=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