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做个测量电压的比较器 有误差

楼主(2016-07-06):
用五一做个测量电压的比较器,但是AD测出来的电压值与我的标准万用表,有误差,应该怎么修改AD测出来的电压值,使得其值我我的标准万用表一样。?求大神

网友A:
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你那个标准万用表精度怎样?如果是指针式的,那就别谈了。如果是电子式的,是3-1/2还是4-1/2位的?另外还有测量误差。

网友A:
AD芯片是几位的,是8位、12位?还有那个AD的基准电压Uref,精度怎样?稳得怎样?

网友A:
估计程序不是主要问题,而是硬件问题。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就是问得没头没脑,论坛上大多数提问者都是这样不严密不靠谱,因此会产生许多问题。

网友B:
如果是等比例误差,可以在程序里进行修正,乘上一个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就是问得没头没脑,论坛上大多数提问者都是这样不严密不靠谱,因此会产生许多问题。

不好意思,新手都这样

网友C:
多大误差

网友D:
误差有多大?

网友E:
输入没经电阻分压调整。

网友F:
有接参考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