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V稳压管后 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 却无法写程

楼主(2016-07-06):
使用5V稳压管后 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 却无法写程  把稳压管与单片机的5V与地剥离后(没有连接)  单片机可以正常写程 想知道原因

网友A:
5v稳压管不够稳定吧,换成7805

网友B:
什么样的稳压管?稳压二极管?并联?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着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稳压管不够稳定吧,换成7805

就是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稳压管?稳压二极管?并联?

L7805c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着急啊!

那你可以搞个开关编程的时候把线切开 工作的时候接上呗

网友D:
稳压管电流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电流不够吧。

断电的情况下由下载器供电 编程

网友B:
“把稳压管与单片机的5V与地剥离后(没有连接)”是什么意思?

“断电的情况下由下载器供电 编程”,就是说7805反向施加电压?

楼主:
就是单片机接的5V与接地 直接由烧录器连接电脑提供  单片机与7805不共地 (接了7805的+5v也可以编程只要不共地)
就可以正常烧录程序

网友E:
同样的问题!

楼主:
我算是解决了  就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F:
焊接USB下载接口的时候不要接vcc,就是USB输出的电源端不要连接你的单片机实验板就可以啦。

网友G:
发个电路看看

网友H:
加个大点电容试下,有可能就行,还有是不是上限流电阻太大了,

网友I:
稳压管质量不好吧

网友J:
下载的时候必须要断电,才能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接USB下载接口的时候不要接vcc,就是USB输出的电源端不要连接你的单片机实验板就可以啦。

我试试

网友K:
我以前遇见过  后来发现稳压管也分质量好坏的  我换了一个厂家的就好了

网友L:
用的什么样的稳压管

网友M:
应该跟你的下载器有关系

网友N:
把你单片机的供电的“地”与5V稳压管的“地‘单独连接,达到共地的目的,试下吧。。

网友E:
稳压管电流不够吧

网友O:
单片机供电电压是4.8V

网友P:
7805最小压差2V,也就是让7805稳定工作的的最小电压应该是7V,但实际用的时候低于7V也会工作,就是输出电压不稳,效率很低,

网友Q:
用稳压管不行的,电压很容易波动。再加上电流不足,会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要烧程序的话可能要断开稳压管才可以,还有就是烧录口引脚不能跟其他信号相连,不然也会出现不能烧程序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片机接的5V与接地 直接由烧录器连接电脑提供  单片机与7805不共地 (接了7805的+5v也可以编程只要不 ...

不共地?不明白怎能稳压。

稳压前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共地?不明白怎能稳压。

稳压前的电压是多少?

烧录程序时用电脑USB供电与USB共地  单片机地与稳压管 脱离 才能正常烧录

网友R:
下载断电的说法对。

网友S(2020-07-12):
除了烧录外程序能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