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2864做的贪食蛇和俄罗斯方块小游戏分享

楼主:
贪食蛇和俄罗斯方块的单片机制作

//12864并行接口参考程序,控制器st792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Ke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atic unsigned long Seed = 1;
#define A 48271L
#define M 2147483647L
#define Q (M / A)
#define R (M % A)
/************************************
伪随机数发生器
*************************************/
double Random(void)
{
        long TmpSeed;
        TmpSeed=A*(Seed%Q)-R*(Seed/Q);
        if(TmpSeed>=0)
                Seed=TmpSeed;
        else
                Seed=TmpSeed+M;
        return (double)Seed/M;
}

/**************************************
为伪随机数发生器播种
***************************************/
void InitRandom(unsigned long InitVal)
{
        Seed=InitVal;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define LGOU 0
#define RGOU 1
#define RZ        2
#define LZ        3
#define T        4
#define GUN 5
#define BOX 6
unsigned int idata num[19+2]={
0xfff,//第1行,最下面
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
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0x801,//第2行到第20行共19行
0xfff//第21行,最上面

};//定义共21行,其中num[0]为下墙壁行,num[20]为上墙壁行,每行12格,最左一格为左墙壁列,最右一格为右墙壁列
unsigned char code Block[28][2]={
/*
*   口     口口口   口口
*   口     口         口      口
*   口口              口  口口口
*/
{0x88,0xc0},{0xe8,0x00},{0x62,0x20},{0x02,0xe0},
/*
*   口        口口 口口口
*   口 口     口       口
* 口口 口口口 口
*/
{0x22,0x60},{0x08,0xe0},{0xc8,0x80},{0xe2,0x00},
/*
*   口
*   口口         口口
*     口       口口
*/
{0x8c,0x40},{0x6c,0x00},{0x8c,0x40},{0x6c,0x00},
/*
*   口        口口
* 口口          口口
* 口
*/
{0x4c,0x80},{0xc6,0x00},{0x4c,0x80},{0xc6,0x00},
/*
*          口                口
*   口     口口   口口口   口口
* 口口口   口       口       口
*/
{0x04,0xe0},{0x8c,0x80},{0xe4,0x00},{0x26,0x20},
/*口
* 口
* 口       口口口口
* 口
*/
{0x44,0x44},{0x0f,0x00},{0x44,0x44},{0x0f,0x00},
/*
* 口口
* 口口
*/
{0x06,0x60},{0x06,0x60},{0x06,0x60},{0x06,0x60}
};

#define PASSSCORE 20
struct Jimu
{
        unsigned int dat;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type;
        unsigned char change;
}Sign[3];//积木结构体

unsigned char SysFlag=0;
#define NEWSIGNFLAG 0
#define DEADFLAG 1
#define PAUSEFLAG 2

unsigned char Score=0;
unsigned char Level=1;
unsigned char DelayCnt=5;
unsigned char KeyBuffer=0;
#define RESEVER 1
#define CHANGE 2
#define DOWN 3
#define LEFT 4
#define RIGHT 5
#define PAUSE 6

/*********************************
初始化MPU
**********************************/
void InitCpu(void)
{
        TMOD=0x0;
        TH0=0;
        TL0=0;
        TR0=1;
        ET0=1;
        EA=1;
}

/*****************************
定时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Timer0Int(void) interrupt 1
{
        switch(OSReadKey())
        {
                case 9:
                                KeyBuffer=PAUSE;
                                break;
                case 13:
                                KeyBuffer=CHANGE;
                                break;
                case 17:
                                KeyBuffer=DOWN;
                                break;
                case 21:
                                KeyBuffer=RIGHT;
                                break;
                   case 25:
                                KeyBuffer=LEFT;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画墙壁,初始化界面
*******************************/
void DrawBoard(void)
{
        unsigned char n;
        for(n=0;n<12;n++)
        {
                Lcd_Rectangle(3*n,0,3*n+2,2,1);
                Lcd_Rectangle(3*n,60,3*n+2,62,1);
        }
        for(n=0;n<20;n++)
        {
                Lcd_Rectangle(0,3*n,2,3*n+2,1);
                Lcd_Rectangle(33,3*n,35,3*n+2,1);
        }
        Lcd_WriteStr(4,0,"TOTO原创");
        Lcd_WriteStr(3,2,"Score:");
        Lcd_WriteStr(3,3,"Level:");
}

/***********************************
游戏结束处理
************************************/
void GameOver(void)
{
        if((SysFlag&(1<<deadflag))!=0)
                Lcd_WriteStr(3,1,"You Fail");
        else
                Lcd_WriteStr(3,1,"You Pass");
}

unsigned int code MaskTab[16]={
0x0001,0x0002,0x0004,0x0008,0x0010,0x0020,0x0040,0x0080,
0x0100,0x0200,0x0400,0x0800,0x1000,0x2000,0x4000,0x8000
};

/**********************************
根据积木图标左下坐标X,Y来画出积木图标
***********************************/
void DrawSign(struct Jimu Temp,unsigned char DrawMode)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4;m++)
                for(n=0;n<4;n++)
                {
                        if((Temp.dat&MaskTab[4*m+n])!=0)
                                Lcd_Rectangle(Temp.x+n*3,Temp.y-2-3*m,Temp.x+n*3+2,Temp.y-3*m,DrawMode);
                }
}

/********************************
将积木图标值融入num数据中
也即把积木图标固定,无法再下降
*********************************/
FixSign(void)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4;m++)//行循环
                for(n=0;n<4;n++)//列循环
                {
                        if((Sign[0].dat&MaskTab[4*m+n])!=0)
                        {
                                num[20-(Sign[0].y-2)/3+m]|=MaskTab[11-Sign[0].x/3-n];
                        }
                }
}

/********************************
判断积木图标中方块是否与障碍方块重合
*********************************/
unsigned char CheckIf(void)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4;m++)//行循环
                for(n=0;n<4;n++)//列循环
                {
                        if((Sign[1].dat&MaskTab[4*m+n])!=0)
                        {
                                if((num[20-(Sign[1].y-2)/3+m]&MaskTab[11-Sign[1].x/3-n])!=0)
                                        return 0;
                        }
                }
        return 1;
}

/********************************
判断积木图标是否可以继续下降一格
********************************/
unsigned char CheckIfDown(void)
{
        Sign[1]=Sign[0];//
        Sign[1].y+=3;//假设下降一格
        return CheckIf();

}

/********************************
判断积木图标是否可以向左移动
*********************************/
unsigned char CheckIfLeft(void)
{
        Sign[1]=Sign[0];
        Sign[1].x-=3;
        return CheckIf();
}

/********************************
判断积木图标是否可以向右移动
*********************************/
unsigned char CheckIfRight(void)
{
        Sign[1]=Sign[0];
        Sign[1].x+=3;
        return CheckIf();
}

/********************************
判断是否可以旋转
*********************************/
unsigned char CheckIfRoll(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Sign[1]=Sign[0];
        if(++Sign[1].change>3)
                Sign[1].change=0;
           i=Sign[1].type*4+Sign[1].change;
        Temp=(unsigned int)Block[i][0]<<8;
        Temp=Temp|Block[i][1];
        Sign[1].dat=Temp;

        return CheckIf();
}

/********************************
寻找满格的行并做消除处理
最多寻找4个满行并做消除
*********************************/
void DelFull(void)
{
        unsigned char m,n;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Flag=0;
        Temp=(Sign[0].y-2)/3;
        if(Temp>=20)//防止越过了下边界
                Temp=1;
        else
                Temp=20-Temp;
        for(n=Temp+3;n>=Temp;n--)//积木图标的最顶行开始寻找满行比较有利于运算
        {
                if(num[n]==0xfff)
                {
                        Flag=1;
                        for(m=n+1;m<=19;m++)
                        {
                                num[m-1]=num[m];
                        }
                        num[m]=0x801;
                        Score++;//每找到一个满行,则分数加1
                }
        }
        if(Flag)//为加速而设置并判断的标志,有已固定的积木有满格消行变化则重画积木界面
        {
                for(m=Temp;m<=19;m++)//为加速,不必要重第一行重画起,只需要从积木图标最下行开始往上的重画
                        for(n=1;n<=10;n++)
                        {
                                if((num[m]&MaskTab[n])==0)
                                {
                                        if(Lcd_ReadPixel(30-(n-1)*3,57-(m-1)*3)!=0)//为加速而做的读象素操作
                                        {
                                                Lcd_Rectangle(30-(n-1)*3,57-(m-1)*3,30-(n-1)*3+2,57-(m-1)*3+2,0);
                                        }
                                }
                                   else
                                {
                                        if(Lcd_ReadPixel(30-(n-1)*3,57-(m-1)*3)==0)//为加速而做的读象素操作
                                        {
                                                Lcd_Rectangle(30-(n-1)*3,57-(m-1)*3,30-(n-1)*3+2,57-(m-1)*3+2,1);
                                        }
                                }
                        }
        }
}

/*******************************
随机产生一个积木图标放到预产生区域并显示出来
********************************/
void CreatSign(void)
{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Temp;

        DrawSign(Sign[2],0);//先清除

        n=Random()*28;
        Temp=(unsigned int)Block[n][0]<<8;
        Temp=Temp|Block[n][1];
        Sign[2].dat=Temp;
        Sign[2].x=45;
        Sign[2].y=4*3+2;
        Sign[2].type=n/4;
        Sign[2].change=n%4;
        DrawSign(Sign[2],1);//后画出
}

void PrintScore(void)
{
        unsigned char Str[3];
        Str[0]=(Score/10)|0x30;
        Str[1]=(Score%10)|0x30;
        Str[2]=0;
        Lcd_WriteStr(6,2,Str);
}

void PrintLevel(void)
{
        unsigned char Str[3];
        Str[0]=(Level/10)|0x30;
        Str[1]=(Level%10)|0x30;
        Str[2]=0;
        Lcd_WriteStr(6,3,Str);
}

/********************************
游戏的具体过程,也是贪吃蛇算法的关键部分
*********************************/
void GamePlay(void)
{
        unsigned char m,n;
        unsigned int Temp;
        SysFlag|=1<<newsignflag; 刚开始初始化为需要产生新的积木图标
        InitRandom(TL0);
        Lcd_WriteStr(3,1,"Playing");
        PrintScore();
        PrintLevel();
        CreatSign();
        while(1)
        {
                if((SysFlag&(1<<newsignflag))==1) 判是否需要产生新的积木图标
                {
                        SysFlag&=~(1<<newsignflag);
                        Sign[0]=Sign[2];
                        CreatSign();
                        Sign[0].x=12;
                        Sign[0].y=14;

                        for(m=0;m<4;m++)//行循环
                        {
                                for(n=0;n<4;n++)//列循环
                                {
                                        if((Sign[0].dat&MaskTab[15-m*4-n])==0)
                                                break;
                                }
                                if(n==4)
                                        Sign[0].y-=3;
                        }//将积木图标出现置顶

                        for(m=0;m<4;m++)//行循环
                                for(n=0;n<4;n++)//列循环
                                {
                                        if((Sign[0].dat&MaskTab[4*m+n])!=0)
                                        {
                                                if((num[20-(Sign[0].y-2)/3+m]&MaskTab[11-Sign[0].x/3-n])!=0)
                                                        SysFlag|=1<<deadflag;
                                        }
                                }
                        if((SysFlag&(1<<deadflag))!=0)
                                break;//如果产生新的积木图标中的方块与已固定好的方块重合,则死亡。游戏结束
                        DrawSign(Sign[0],1);
                }
                switch(KeyBuffer)
                {
                        case LEFT:
                                        KeyBuffer=0;
                                        if((SysFlag&(1<<pauseflag))==0)
                                        {
                                                if(CheckIfLeft())
                                                {
                                                        DrawSign(Sign[0],0);
                                                        Sign[0].x-=3;
                                                        DrawSign(Sign[0],1);
                                                }
                                        }
                                        else
                                        {
                                                if(++Level>=10)
                                                        Level=1;
                                                PrintLevel();
                                        }
                                        break;
                        case RIGHT:
                                        KeyBuffer=0;
                                        if((SysFlag&(1<<pauseflag))==0)
                                        {
                                                if(CheckIfRight())
                                                {
                                                        DrawSign(Sign[0],0);
                                                        Sign[0].x+=3;
                                                        DrawSign(Sign[0],1);
                                                }
                                        }
                                        else
                                        {
                                                if(++Level>=10)
                                                        Level=1;
                                                PrintLevel();
                                        }
                                        break;
                        case DOWN:
                                        KeyBuffer=0;
                                        if((SysFlag&(1<<pauseflag))==0)
                                        {
                                                if(CheckIfDown())//判断是否能继续下降一格
                                                {
                                                        DrawSign(Sign[0],0);
                                                        Sign[0].y+=3;
                                                        DrawSign(Sign[0],1);
                                                }
                                        }
                                        break;
                        case CHANGE:
                                        KeyBuffer=0;
                                        if((SysFlag&(1<<pauseflag))==0)
                                        {
                                                if(CheckIfRoll())
                                                {
                                                        DrawSign(Sign[0],0);
                                                        if(++Sign[0].change>3)
                                                                Sign[0].change=0;
                                                           m=Sign[0].type*4+Sign[0].change;
                                                        Temp=(unsigned int)Block[m][0]<<8;
                                                        Temp=Temp|Block[m][1];
                                                        Sign[0].dat=Temp;
                                                        DrawSign(Sign[0],1);
                                                }
                                        }
                                        break;
                           case PAUSE:
                                        KeyBuffer=0;
                                        SysFlag^=1<<pauseflag;
                                        if((SysFlag&(1<<pauseflag))==0)
                                        {
                                                Lcd_WriteStr(3,1,"          ");
                                                Lcd_WriteStr(3,1,"Playing");
                                        }
                                        else
                                        {
                                                Lcd_WriteStr(3,1,"          ");
                                                Lcd_WriteStr(3,1,"Pause");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SysFlag&(1<<pauseflag))!=0)
                        continue;
                Delay(500);
                if(++DelayCnt>=2*(11-Level))
                {
                        DelayCnt=0;
                        if(CheckIfDown())//判断是否能继续下降一格
                        {
                                DrawSign(Sign[0],0);
                                Sign[0].y+=3;
                                DrawSign(Sign[0],1);
                        }
                        else
                        {
                                FixSign();
                                DelFull();
                                PrintScore();
                                if(Score>=PASSSCORE)
                                {
                                        SysFlag&=~(1<<deadflag);
                                        break;//跳出玩游戏过程
                                }
                                SysFlag|=1<<newsignflag; 新的积木图标产生标志置1
                        }
                }
        }
}

void Main()
{
        InitCpu();//初始化CPU
        Lcd_Reset(); //初始化LCD屏
        Lcd_Clear(0);//清屏
        DrawBoard();//画界面
        GamePlay();//玩游戏
        GameOver();//游戏结束
        while(1);//要想重玩,只能重启,可继续完善该游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Key.h"
#define OS_LONG_KEY_EN 1//如果应用中需要处理长按键动作,则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如果应用中不需要处理长按动作,则建议定义为0,以节省代码空间)

/***********************************************
功能说明:按键驱动扫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扫描一次键盘以获得按键句柄
注:交OSReadKey()函数调用
需要根据实际硬件的键盘接口修改
***********************************************/
unsigned char OSScanKey(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i;
        P2=0xff;
        Temp=P1;
        for(i=0;i<8;i++)
        {
                if((Temp&(1<<i))==0)
                        break;
        }
        if(i<8)
                return i+1;
        else
                return        0;
}

/**********************************************
功能说明:读取按键动作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按键动作
注:没有按键动作,则返回0,1号按键动作,返回1-4
2号按键动作,返回5-8,如此类推
返回1、5、..:确认短按按下
返回2、6、..:确认长按按下
返回3、7、..:确认短按松开
返回4、8、..:确认长按松开
***********************************************/
unsigned char OSRead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EventCnt=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ampleCnt=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fer=0;
#define SHORT_ON_DITHERING_COUNTER 3//定义短按按下去抖时间
#define SHORT_OFF_DITHERING_COUNTER 3//定义短按松开去抖时间,一般与短按按下去抖时间相同

#if OS_LONG_KEY_EN>0
        static unsigned int LongKeySampleCnt=0;
        #define LONG_ON_DITHERING_COUNTER 250//定义长按按下确认需要的时间,如果是每1MS调用一次OSReadKey(),则1000意味着这个时间为1S
        #define LONG_OFF_DITHERING_COUNTER 3//定义长按松开去抖时间,一般和短按去抖时间相同
#endif
        unsigned char KeyTemp;
        KeyTemp=OSScanKey();
        switch(KeyEventCnt)
        {
                case 0:
                        if(KeyTemp!=0)
                        {
                                KeySampleCnt=0;
                                KeyBuffer=KeyTemp;
                                KeyEventCnt=1;
                        }
                        return 0;//no key on,return 0
                        break;

                #if OS_LONG_KEY_EN>0
                case 1:
                        if(KeyTemp!=KeyBuffer)
                        {
                                KeyEventCnt=0;
                                return 0;//is dithering,return 0
                        }
                        else
                        {
                                if(++KeySampleCnt>SHORT_ON_DITHERING_COUNTER)
                                {
                                        KeySampleCnt=0;
                                        KeyEventCnt=2;
                                        LongKeySampleCnt=0;
                                        return ((KeyBuffer-1)<<2)+1;//sure that key on,return (KeyBuffer-1)<<2+1
                                }
                                else
                                        return 0;//not sure that key on,return 0
                        }
                        break;

                case 2:
                        if(++LongKeySampleCnt>LONG_ON_DITHERING_COUNTER)
                        {
                                KeySampleCnt=0;
                                KeyEventCnt=3;
                                return ((KeyBuffer-1)<<2)+2; //sure that key long on,return (KeyBuffer-1)<<2+2
                        }
                        else
                        {
                                if(KeyTemp!=KeyBuffer)
                                {
                                        if(++KeySampleCnt>SHORT_OFF_DITHERING_COUNTER)
                                        {
                                                KeyEventCnt=0;
                                                return ((KeyBuffer-1)<<2)+3;//after short on to off,(KeyBuffer-1)<<2+3
                                        }
                                        else
                                                return 0;
                                }
                                else
                                {
                                        KeySampleCnt=0;
                                        return 0;
                                }
                        }
                        break;

                case 3:
                        if(KeyTemp!=KeyBuffer)
                        {
                                if(++KeySampleCnt>LONG_OFF_DITHERING_COUNTER)
                                {
                                        KeyEventCnt=0;
                                        return ((KeyBuffer-1)<<2)+4;  //after long key on turn to off,(KeyBuffer-1)<<2+4
                                }
                                else
                                        return 0;
                        }
                        else
                        {
                                KeySampleCnt=0;
                                return 0;
                        }
                        break;

                #else
                case 1:
                        if(KeyTemp!=KeyBuffer)
                        {
                                KeyEventCnt=0;
                                return 0;//is dithering,return 0
                        }
                        else
                        {
                                if(++KeySampleCnt>=SHORT_ON_DITHERING_COUNTER)
                                {
                                        KeySampleCnt=0;
                                        KeyEventCnt=2;
                                        return ((KeyBuffer-1)<<2)+1;//sure that key on,return (KeyBuffer-1)<<2+1
                                }
                                else
                                        return 0;//not sure that key on,return 0
                        }
                        break;

                case 2:
                        if(KeyTemp!=KeyBuffer)
                        {
                                if(++KeySampleCnt>=SHORT_OFF_DITHERING_COUNTER)
                                {
                                        KeyEventCnt=0;
                                        return ((KeyBuffer-1)<<2)+3;//after short on to off,(KeyBuffer-1)<<2+3
                                }
                                else
                                        return 0;
                        }
                        else
                        {
                                KeySampleCnt=0;
                                return 0;
                        }
                        break;
                #endif

                default:break;
        }
        return 0;
}
/***************************************************************/

网友A(2016-09-10):
有电路图吗

网友B(2017-02-04):
存了,慢慢研究

网友C(2017-05-01):
额额,没有电路图啊,有些地方表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D(2017-07-05):
有电路图吗,楼主

网友E(2017-10-20):
按键怎么定义啊?接口怎么修改?

网友F:
很好的程序,刚好有用!

网友G(2017-11-30):
不错的程序,学习一下啊

网友H:
按键电路怎么接啊   按键用不了

网友I:
感谢楼主,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I:
很好,有启发作用

网友J:
按键定义了咩啊?跪求大哥告诉

网友K(2018-02-06):
很优秀的学习资料。

网友L:
可以可以

网友M(2018-04-17):
加上电路图的话就更完美了

网友N(2018-06-20):
很好的资料

网友O:
贪吃蛇游戏键盘定义
上下左右分别为P1^5 1^6 1^4 1^3  级别键为P1^2对应1-9,1为最快速,9为最慢速

网友P:
收下,慢慢看

网友Q:
楼主大大的程序很nice,感谢

网友Q:
我想问一下er的文件不是俄罗斯方块吗,为什么我下载下来是贪吃蛇的

网友R:
求电路图

网友S(2018-11-28):
俄罗斯方块有bug、有的图形不能最左

网友T:
谢谢,刚好在找怎么单独显示点阵图的方法,赞一个·

网友U:
求电路图楼主

网友V:
很给力,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网友W:
很好的东西

网友X(2019-01-07):
希望可以得到学习

网友Y:
弄的挺好的的,以前用汇编写过,C显得简单多了

网友Z(2019-03-14):
感谢大佬,装逼必备

网友AA:
先看看,等币够了来下!

网友AB(2019-04-19):
求电路图!!!!

网友AC:
收下程序  慢慢消化

网友AD(2019-07-27):
亲测 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