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低功耗芯片,开发一款智能手持血糖监测设备的源码

楼主(2016-07-07):
#include "stm8l15x.h"
#include "./Protocol/Protocol.h"
#include "./LCD/Lcd_Driver.h"
#include "./RTC_CLK/RTC_CLK.h"
#include "./InPut/InPut_Driver.h"
#include "./IIC/I2C_Driver.h"
#include "./Flash/Flash_Driver.h"
#include "./UsrData/UsrDat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
*****************************************************************/
System_sContrl SystemCtr;
Main_sMenu MainMenu;
PassWdBrand_sContrl PassWordBrand;
/*
*****************************************************************/
/*   测试程序    */
void System_Delay(uint8_t nCount);

void Read_RTCTimes();
uint8_t System_AutoCheck();
uint8_t Time_Setting(void);

void ReadPasswdBrand();
uint8_t ReadPassWDMode();

uint8_t Recode_Header(uint32_t paddr,uint8_t *uData);
uint8_t Read_RecodeData(uint32_t paddr,uint8_t *uData);
uint8_t Verity_PassWord();

static void TIM4_Config(void);
static void USART_Config(void);
static void LCD_RTC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_MainMenu();

  void System_EventProcess();

void SystemDeviceInit();
void Halt_OffDevice();
void TestBoolMode();

void main(void)
{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while(1)
      {
        /*          判断是否有输入                  */
        if(InputDevice.uType == NO_INPUT_DEV )
        {
          /*        判断系统是否激活状态            */
          if( SystemCtr.uStatus != SYSTEM_ACTIVE )
          {
            /*进入halt模式关闭,外设
            ******************************************/
            Halt_OffDevice();
           /*****************************************/
            halt();   //进入休眠模式
           /*初始化系统外设init()
            ****************************************/
           SystemDeviceInit();
           /****************************************/
          }
        }

          InPut_Process();
         /* 系统处理过程
         ****************************************/
          if(SystemCtr.uStatus == SYSTEM_ACTIVE)
          {
            System_MainMenu();

            System_EventProcess();

            Protocol_Process();

          }
         /****************************************/
      }

}
/***************************************************************
* 函数名:System_MainMenu()
* 输入  :void
* 输出  :void
* 功能  :系统处理菜单
****************************************************************/
static void System_MainMenu()
{

   if(SystemCtr.uStatus != SYSTEM_SLEEP)
   {
     if( ButtonClick.SystemVoiceKey == SET)
     {
       Display_Speeker(ENABLE);
     }
     else
     {
       Display_Speeker(DISABLE);
     }

      switch(MainMenu.uMenu)
        {
          case TESTING_BOOL_MENU:
            {
                 Write_RecodeTest();
                 TestBoolMode();
            }break;
          case PASSWORD_BRAND_MENU:
            {
              if(ReadPassWDMode())
                 DisplayOutSlaverEro();
            }break;
          case SETTING_TIME_MENU:
            {
              Set_Calendar();
            }break;
          case RECODE_BLEMPTY_MENU:
            {
              DisplayNoneEmptyBool();
              //Read_Recode();
            }break;
          case RECODE_BLNOEMPTY_MENU:
            {
              DisplayNoneUnEmptyBool();
             }break;
          case RECODE_BLINDENTY_MENU:
            {
              DisplayNoneIndentBool();
            }break;
          case ALARM_CLOCK_MENU:
            {
              Display_Alarm(ENABLE);

             RTC_ITConfig(RTC_IT_ALRA, ENABLE);
             RTC_AlarmCmd(ENABLE);
            }break;
          default :
            {
              SystemCtr.uStatus = SYSTEM_SLEEP;
            }break;
         }

   }

}
/***************************************************************
* 函数名:Halt_OffDevice
* 输入  :void
* 输出  :void
* 功能  :进入halt模式前关闭外设
****************************************************************/
void Halt_OffDevice()
{
  /* 关闭设备前,设置系统主时钟,和中断 */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InPut_Init();
   enableInterrupts();

   LCD_ClearScreen();
   CalendarSetting_Quit();
   LCD_Cmd(DISABLE); //关闭LCD
}
/***************************************************************
* 函数名:SystemDeviceInit
* 输入  :void
* 输出  :void
* 功能  :初始化外设
****************************************************************/
void SystemDeviceInit()
{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 System Clock is HSI/1 */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初始化I2C端口*/

      I2C_Init();

      TIM4_Config();

      USART_Config();

      LCD_RTCConfig();

      LCD_Init();

      Protocol_Init();

}
/*******************************************************************
* 函数名:ReadPasswdBrand
* 输  入:void8
* 输  出:void
* 功  能:读密码牌操作
********************************************************************/
void ReadPasswdBrand()
{
     while(Verity_PassWord())//如果校验码与插入读出的校验码不同回写
     {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 FLASH_ProgramTime_Standard); //设置Flash操作

           FLASH_unLock(MCU_EEPROM_DATA);                           //解锁数据存储区

           while (!(FLASH->IAPSR & (uint8_t)0x08));                   //等待解锁操作

           /*      读取密码牌内容,数据搬移临界区           */
           System_Delay(200);

           IIC_SlaveRead_LongBuffer(PassWordBrand.DataBuffer,sizeof(PassWordBrand.DataBuffer));//读出密码牌数据

           System_Delay(10);

           FLASH_WriteLongBuffer(MCU_EEPROM_DATA,PassWordBrand.DataBuffer,sizeof(PassWordBrand.DataBuffer));

           System_Delay(200);
           /* ********************************************* */
          while (FLASH_GetFlagStatus( FLASH_FLAG_EOP) == SET);

          /* 读取内容测试
          FLASH_ReadLongBuffer(MCU_EEPROM_DATA,ReadBuffer,sizeof(ReadBuffer));
          while (FLASH_GetFlagStatus( FLASH_FLAG_EOP) == SET);*/

       }

}
/*******************************************************************
* 函数名:ReadPassWDMode
* 输  入:void
* 输  出:void
* 功  能:读密码牌操作
********************************************************************/
uint8_t Verity_PassWord()
{

  uint8_t uPassWord = 0;
  uint8_t uFlash = 0;

  if(PassWordBrand.uStatus != VERIFY_SUCESS)
  {
     LCD_Cmd(DISABLE); //关闭LCD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 FLASH_ProgramTime_Standard); //设置Flash操作

     FLASH_unLock(MCU_EEPROM_DATA);                           //解锁数据存储区

     while (!(FLASH->IAPSR & (uint8_t)0x08));                   //等待解锁操作

     System_Delay(200);

     uPassWord =(uint8_t)I2C_ReadByte(SLAVE_BLOCK_START_ADDRESS,SLAVE_START_ADDRESS);

      System_Delay(10);

     uFlash = (uint8_t)FLASH_ReadByte(MCU_EEPROM_START);

      System_Delay(200);
     while (FLASH_GetFlagStatus( FLASH_FLAG_EOP) == SET);
  }

   if((uFlash^uPassWord) == 0)
    {
        LCD_Cmd(ENABLE);
        PassWordBrand.uStatus = VERIFY_SUCESS;
        return 0;
    }

  return 1;
}
/*******************************************************************
* 函数名:ReadPassWDMode
* 输  入:void
* 输  出:void
* 功  能:读密码牌操作
********************************************************************/
uint8_t ReadPassWDMode()
{
   if(BUTTON_DOWN(GPIOC,PASSWORD_BRAND))
     {
        ReadPasswdBrand();
        if(PassWordBrand.uStatus != VERIFY_FAILD)
        {
          PassWordBrand.Start_Flick = SET;
         if(System_AutoCheck())
         {
           MainMenu.uMenu = NO_OPERATION_MENU;
           PassWordBrand.uStatus = VERIFY_FAILD;
           PassWordBrand.Start_Flick = RESET;
           InputDevice.uProcType = NONE_PROCESS;   //
         }
       }
     }
    else
    {
           /* 密码牌插入不稳  */

       Frame.uEvent = SYSTEM_TESTING_ERROR;     //提示密码牌出错
       Frame.uValuer.uError = ERROR_E4;

       LCD_ClearScreen();
       InputDevice.uProcType = NONE_PROCESS;   //
       return 1;
    }

return 0;
}
/*******************************************************************
* 函数名:TestBoolMode
* 输  入:void
* 输  出:void
* 功  能:读密码牌操作
********************************************************************/
void TestBoolMode()
{
  if(BUTTON_DOWN(GPIOG,TESTING_BOTTLET))
    {
      my_test();
      if(BottlerOpt.BottlerPriority == SET)
        {
          BottlerOpt.BottlerPriority = RESET;
          LCD_ClearScreen();
        }

    }
  else
    {

      Frame.uEvent = SYSTEM_BLOTTER_OUT;

      InputDevice.uPriority = NO_PRIORITY;
      MainMenu.uMenu = NO_OPERATION_MENU;
    }
}
/*******************************************************************
* 函数名:void System_AutoCheck()
* 输  入:void
* 输  出:void
* 功  能:所有血糖值记录为空
********************************************************************/
uint8_t System_AutoCheck()
{
  static  uint8_t Calc = 0;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1,(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2,(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3,(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4,(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5,(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6,(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7,(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8,(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9,(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10,(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11,(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12,(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13,(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14,(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15,(uint8_t)Calc);
     Display_DataValuer(DISPLAY_BIT_NUM_16,(uint8_t)Calc);

  if(PassWordBrand.Flick_Calc == SET)
  {
     PassWordBrand.Flick_Calc = RESET;
     Calc++;

   if(Calc == 0x0A)
   {
     Calc = 0x00;
     PassWordBrand.DspCalc =0;
     PassWordBrand.Start_Flick = RESET;

     return 1;
   }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1);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2);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3);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4);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5);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6);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7);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8);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9);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10);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11);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12);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13);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14);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15);
   Screen_ClearPostion(DISPLAY_BIT_NUM_16);

  }
     return 0;
}
/***************************************************************
* 函数名:USART_Config()
* 输入  :void
* 输出  :void
* 功能  :初始化串口
****************************************************************/
static void USART_Config(void)
{
  /*             配置USART3外围时钟源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3, ENABLE);
  /*             配置RX,TX引脚为上拉                    */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G, GPIO_Pin_0|GPIO_Pin_1, ENABLE);
  /*             初始化USART2,波特率,控制和校验       */
  USART_Init(USART3,(uint32_t)96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 (USART_Mode_TypeDef)(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            采用中断方式接收        */
// enableInterrupts();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             启动USART3                            */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
* 函数名:TIM4_Config
* 输入  :void
* 输出  :void
* 功能  :初始化定时器
****************************************************************/
static void TIM4_Config(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4, ENABLE);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6384, 1);  //定时1S

     /* Enable TIM4_IT clock */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ENABLE);

   TIM4_Cmd(ENABLE);
}
/***************************************************************
* 函数名:LCD_Config
* 输入  :void
* 输出  :void
* 功能  :初始化LCD显示器
****************************************************************/
static void LCD_RTCConfig(void)
{
  /* Enable LSE */
  CLK_LSEConfig(CLK_LSE_ON);
  /* Enable LCD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E, CLK_RTCCLKDiv_1);
   /* Enable RTC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
/**************************************************************************************
* 函数原型:void Read_RTCTimes()
* 输  入:void
* 输  出:void
* 功  能:读取时钟
* 描  述:
***************************************************************************************/
void Read_RTCTimes()
{
  do{
        while (RTC_WaitForSynchro() != SUCCESS);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
        RTC_GetDate(RTC_Format_BIN, &RTC_DateStr);

        Frame.uValuer.uTimes.uFrame_Year = RTC_DateStr.RTC_Year;
        Frame.uValuer.uTimes.uFrame_Month = (((uint8_t)RTC_DateStr.RTC_Month & 0xF0)>>4)*10+((uint8_t)RTC_DateStr.RTC_Month &0x0F);
        Frame.uValuer.uTimes.uFrame_Date = RTC_DateStr.RTC_Date;
          Frame.uValuer.uTimes.uFrame_Hours= RTC_TimeStr.RTC_Hours;
        Frame.uValuer.uTimes.uFrame_Minutes = RTC_TimeStr.RTC_Minutes;

     }
    while(0);

}

/****************************************************
* 函数名:Time_Setting
* 输  入:void
* 输  出:uint8_t
* 功  能:时间校验检查
* 描  述:
*****************************************************/
uint8_t Time_Setting(void)
{

  RTC_DateStr.RTC_Year          = Frame.uValuer.uTimes.uFrame_Year;
  RTC_DateStr.RTC_Month   = (RTC_Month_TypeDef)Frame.uValuer.uTimes.uFrame_Month;
  RTC_DateStr.RTC_Date          =  Frame.uValuer.uTimes.uFrame_Date;
  RTC_TimeStr.RTC_Hours    = Frame.uValuer.uTimes.uFrame_Hours;
  RTC_TimeStr.RTC_Minutes  = Frame.uValuer.uTimes.uFrame_Minutes;
  RTC_TimeStr.RTC_Seconds  = (uint8_t)DATA_EMPTY;

  RTC_S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
  RTC_SetDate(RTC_Format_BIN, &RTC_DateStr);

   while (RTC_WaitForSynchro() != SUCCESS);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
   RTC_GetDate(RTC_Format_BIN, &RTC_DateStr);

    if(RTC_DateStr.RTC_Year > 100)
           return 0;

        if((((uint8_t)RTC_DateStr.RTC_Month>>4)&0x0F)*10 + ((uint8_t)RTC_DateStr.RTC_Month & 0x0F) > 12)
            return 0;

        if(RTC_DateStr.RTC_Date > 31)
           return 0;

        if(RTC_TimeStr.RTC_Hours > 24)
           return 0;

        if( RTC_TimeStr.RTC_Minutes > 60)
           return 0;

return 1;
}

/******************************************************************************************
* 函数原型:uint8_t Read_RecodeData(uint32_t paddr,uint8_t *uData)
* 输  入:uint8_t paddr               - 数据记录首地址
          uint8_t *uData              - 读出数据缓存
* 输  出:uint8_t                     - 读出数据情况,如果成功返回读出数据记录长度、
                                        否则为0
* 功  能:  实现一次数据记录的读取操作
* 描  述:
******************************************************************************************/

uint8_t Read_RecodeData(uint32_t paddr,uint8_t *uData)
{
  static uint8_t  upackge_index = 0x00;
  static uint32_t pStart_addr;
  uint8_t Empty_Calc = 0x00;
  uint8_t uindex = 0x00;
  uint8_t Package_Mum = PACKAGE_SEND_MAX;

   if(upackge_index == DATA_EMPTY)
     pStart_addr = paddr;

   if((uData[DATA_START]-upackge_index) == 0x01)                             //最后一次数据读取判断
   {
     if(Frame.uContrl.uFrame_LastLen !=DATA_EMPTY)                                                  //如果是不完整的发送包个数
      Package_Mum = Frame.uContrl.uFrame_LastLen;

      Frame.uContrl.uFrame_Next = RESET;                                                           //清除后续包标志
   }

  for(;uindex < Package_Mum*RECODE_SIGEN_LEN;uindex++)
  {
      if(DATA_EMPTY == *((PointerAttr uint8_t*)(uint16_t)pStart_addr+uindex))        //判断数据记录是否为空
         Empty_Calc++;

       if(RECODE_SIGEN_LEN <= Empty_Calc )                                           //如果有一条记录为空
         return 0;

       if((uindex != 0) &&(uindex % RECODE_SIGEN_LEN ==0))
         Empty_Calc = 0x00;

      uData[FRAME_START+uindex] = *((PointerAttr uint8_t *)(uint16_t)pStart_addr+ uindex); // 读取数据到缓冲buffer
  }
   upackge_index++;

  uData[DATA_START+0x01] = upackge_index;                         //当前读取次数

  uData[FRAME_START-0x01] = uindex / RECODE_SIGEN_LEN ;      //当前读取包个数

  pStart_addr += (uint32_t)READ_BUFF_MAX;                    //保存读取地址

  if(Frame.uContrl.uFrame_Next == RESET)
      upackge_index = 0x00;

  Frame.uContrl.uFrame_DataLen = uindex;

  return 1;
}

/********************************************************************************************
* 函数原型:uint8_t Recode_Header(uint32_t paddr,uint8_t *uData)
* 输  入:uint8_t paddr                       - 记录头首地址  (数据包个数地址)
          uint8_t *uData                      - 读出数据缓存
* 输  出:uint8_t                             - 读取情况,如果为空返回1 ,如果为0表示记录不为空
* 功  能:读取数据记录头信息
* 描  述:
********************************************************************************************/

uint8_t Recode_Header(uint32_t paddr,uint8_t *uData)
{
  uint8_t Send_index = (uint8_t)(*((PointerAttr uint8_t*)((uint16_t)paddr))/PACKAGE_SEND_MAX);

  if(*((PointerAttr uint8_t *)((uint16_t)paddr)) == 0x00)
      return 0;

  if((*((PointerAttr uint8_t*)((uint16_t)paddr))%PACKAGE_SEND_MAX))
  {
     Send_index++;
     Frame.uContrl.uFrame_LastLen = (uint8_t)*((PointerAttr uint8_t*)((uint16_t)paddr))%PACKAGE_SEND_MAX;
  }

   uData[DATA_START] = Send_index;

   if(uData[DATA_START] > 0x01)
      Frame.uContrl.uFrame_Next = SET;

  return 1;
}

/********************************************************************************************
* 函数原型:uint8_t Recode_Header(uint32_t paddr,uint8_t *uData)
* 输  入:uint8_t paddr                       - 记录头首地址  (数据包个数地址)
          uint8_t *uData                      - 读出数据缓存
* 输  出:uint8_t                             - 读取情况,如果为空返回1 ,如果为0表示记录不为空
* 功  能:读取数据记录头信息
* 描  述:
********************************************************************************************/

void System_EventProcess()
{

     /*    被动发送测试
      *****************************************************************
      */
         /* 测试连接与读取ID信息 !*/
         if(Frame.uAction.uEvent == READ_STATE)
         {
           Frame.uAction.uEvent = INVALID_ACTION;
           /* 读取时间 */
           Read_RTCTimes();
           Frame.uAction.uResult = ACTION_SUCCESS;
           Frame.uEvent = READSYS_STATE_FINSHED;
         }
         /* 测试清除数据 ! */
         if(Frame.uAction.uEvent == ERASE_RECODE)
         {
           Frame.uAction.uEvent = INVALID_ACTION;

           /* .........进行清除操作........... */

           Frame.uAction.uResult = ACTION_SUCCESS;
           Frame.uEvent = ERASE_RECODE_FINSHED;
         }
         /* 测试设置时间 ! */
         if(Frame.uAction.uEvent == SETING_TIME)
         {
           Frame.uAction.uEvent = INVALID_ACTION;

           if(Time_Setting())
           Frame.uAction.uResult = ACTION_SUCCESS;

           Frame.uEvent = SETING_TIME_FINSHED;
         }
          /* 读取血糖测试结果 !*/
         if(Frame.uAction.uEvent == READ_SESULT)
         {
           Frame.uAction.uEvent = INVALID_ACTION;

           /* 测试模式读取血糖测试结果 */
           Frame.uValuer.uTestMode =TESTING_MODE;
           Frame.uValuer.uBool_Result = 0x12;
            /* 测试模式读取时间 */
           Read_RTCTimes();

           Frame.uAction.uResult = ACTION_SUCCESS;

           Frame.uEvent = TESTING_RESULT_FINSHED;
         }

         /* 读取血糖记录结果 !*/
         if(Frame.uAction.uEvent == READ_RECODE)
         {
           Frame.uAction.uEvent = INVALID_ACTION;

         if(Recode_Header((uint32_t)0x101F,Frame.DataBuffer))           //读取数据存储信息头,并填充到帧缓存数据buffer的首字节
         {
            switch(Frame.uAction.uValuer.uRecodeTyple)
            {
            case RECODE_RECENT_VALUER:
              {

                 if(Read_RecodeData((uint32_t)0x1001,Frame.DataBuffer)) //读取数据存储信息,并从帧缓存数据buffer的第4个字节开始填充buffer
                 {
                   Frame.uContrl.uFrame_PackageState = FREE;
                   Frame.uAction.uResult = ACTION_SUCCESS;
                   Frame.uEvent = READ_RECODE_FINSHED;
                 }
              }
              break;
            case RECODE_EMPTY_VALUER:
              {

                if(Read_RecodeData((uint32_t)0x1136,Frame.DataBuffer))
                {
                  Frame.uContrl.uFrame_PackageState = FREE;
                  Frame.uAction.uResult = ACTION_SUCCESS;
                  Frame.uEvent = READ_RECODE_FINSHED;
                }
              }
              break;
            case RECODE_NOEMPTY_VALUER :
              {

                 if(Read_RecodeData((uint32_t)0x1262,Frame.DataBuffer))
                 {
                   Frame.uContrl.uFrame_PackageState = FREE;
                   Frame.uAction.uResult = ACTION_SUCCESS;
                   Frame.uEvent = READ_RECODE_FINSHED;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

/********************************************************************************************
* 函数原型:uint8_t Recode_Header(uint32_t paddr,uint8_t *uData)
* 输  入:uint8_t paddr                       - 记录头首地址  (数据包个数地址)
          uint8_t *uData                      - 读出数据缓存
* 输  出:uint8_t                             - 读取情况,如果为空返回1 ,如果为0表示记录不为空
* 功  能:读取数据记录头信息
* 描  述:
********************************************************************************************/
void System_Delay(uint8_t nCount)
{
   uint8_t base = 0xff;
  while (nCount --)
     while(base--);
}

网友A(2018-10-24):
求做血糖仪的传感器是型号的,有购买的渠道吗

网友A:
求血糖仪的传感器型号,有购买的渠道吗

网友B:
很好的应用实例,感谢楼主的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