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 PCB电路板制作(简单方便快捷)

楼主:
平时我们自己画了PCB板,但是出于价钱考虑,又不想发出去打板,或者不知道自己画的板是否存在问题,或者自己想DIY一下。。。。(或者。。自己想吧。。。嘻嘻)
过去有感光干膜,金属蚀刻制作,现在我针对感光干膜制作说一下制作过程,,原因是感光干膜制作相对于前两张成本较低些,但是步骤多一些,不过这不重要,相信看了下面的讲解之后,一定会。。。。。。。。。
好了,,话不多少,马上切入主题:::::::::::::
首先介绍下制作的材料准备:

产品
数量
单价
金额
1
感光蓝油100克
1
9.8
9.8
2
稀释剂100ML
1
5
5
3
显影粉20克
5
0.8
4
4
脱模粉20克
5
0.8
4
5
菲林片A4
20
0.6
12
6
环保蚀刻剂200克
1
3.5
3.5
7
单面覆铜板10*15CM
5
1.7
12.5
8
晒版灯管8W黑色
1
19
19
9
画笔
1
1.2
1.2
10
小毛刷
1
1.2
1.2
11
有机玻璃20*30CM
2
9
18
(以上价格仅供大家作为参考。。
开始制作:
1,清洁覆铜板,如果覆铜板生锈,可用细砂纸轻轻打磨,然后用布擦干净,如果是新的覆铜板,用干净的布擦掉上面的灰尘就行。
2,将蓝油和稀释剂按1:5比例调均,,。
3,均匀的涂抹在覆铜板上,不要太厚,太厚等下干的时间就会很久。
4,最后用吹风机把涂有油墨的覆铜板吹干,用手指甲在不显眼的地方抠一下,不会抠掉,就代表已经烘干了。。
5,准备好打印有电路图的菲林片,记住打印必须是负片。。 =====》》》》》
6,准备曝光,大概2-3分钟
7,显影:
                                  V
                                  V
                                  V
                                  V
8,腐蚀:1/2配200ML水。。。PS:温度必须控制在30°C左右,不要太高额。。
                                  V
                                  V
9,脱模:20克脱模剂配200ML水。。
制作完成的作品:

网友A(2016-07-07):
    楼主,“负片”什么意思?麻烦解释下!
    谢谢!

我们平常所说的用来冲洗照片的底片就是负片,简单来说,图上白色部分是最终留下的,黑色是要去掉的,这样打印出来的就是负片,,相反,则是正片,。。

----------------------------------------------
    又不想发出去打板,或者不知道自己画的板是否存在问题,

这个是自己DIY做点东西还是挺放便的。。不用什么都发出去打板,一来节省时间,二来节省钱,三来提供动手能力,四来。。。。自己体会吧。。

-------------------------------------

    唉,同样是用这个办法,我做的没图片上那么漂亮了,打孔和切割就更丑了;看来这玩意还得有艺术天份呐 ...

是否曝光不够,调配浓度不够等,,都会影响到。。不要灰心,,多尝试,一定能制作出满意的效果,,

网友B:
其实比较讨厌的是钻孔

网友C:
楼主钻孔采取的什么方式?

网友D(2021-06-27):
如何制作铜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