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如何查单片机某个引脚有无输出

楼主(2016-07-07):
PCB板上如何查单片机某个引脚有无输出,手头只有万用表一只

网友A:
如果是锁存输出,可以用万用表测出高低电平。如果是脉冲输出不是很容易测得。

网友B:
直接测试引脚电压

网友C:
用示波器观测下有无输出波形,注意切换各个不同频率,否则看不清楚。

网友D:
接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E:
外接一个LED,串1K电阻,一端接VCC,I/O口分别输出高/低电平,看LED是否闪烁。

网友F(2016-08-23):
用综合测试仪

网友G:
外接一个LED,串1K电阻,一端接VCC,I/O口分别输出高/低电平,看LED是否闪烁

网友H:
测电压呀

网友I:
万用表测试引脚电压

网友J:
编程,全部Io口交替出现高低电平,间隔零点几秒,就可用万用表或LED检查了

网友K:
两种:一是示波器,对于脉冲还是锁存的都可以用;二是电压表,主要针对于锁存的,测出电压就行。至于什么接灯与蜂鸣器的方式,在PCB板上个人觉得并不好用

网友L:
如果高低电平用万用表就可以 如果是脉冲就要用示波器了

网友M:
要看你IO口的输出的信号频率是多少,如果高的话万用表测不准,就你现有的工具,只能接个发光二极管去确认有没有输出,低的话万用表可以测出来

网友N:
看你输出什么类型咯,要是高低电平用万用表,要是脉冲你可以接个LED看看。。

网友O(2016-12-16):
#在这里可以用万用表测出高低电平,需要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