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L293D使能端是否有输入

楼主(2016-07-07):
各位大神,求解如何检测L293D使能端是否有输入,手头只有一只万用表

网友A:
"手头只有一只万用表"就无法检测。没有硬件工具就用软件检测。可单独编一个输出到L293D的程序检查一下。

网友B:
用万用表检测使能端的电平就是啦,你程序里使能为高电平就是5v,低电平就是0v。

网友C:
不觉明历 == 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