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模块控制四驱小车c程序代码

楼主(2016-07-0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0 = P0^0;
sbit D1 = P0^1;
sbit D2 = P0^2;
sbit D3 = P0^3;
//sbit VT = P0^4;
sbit MD_L1 = P1^0;
sbit MD_L2 = P1^1;
sbit MD_L3 = P1^2;
sbit MD_L4 = P1^3;
sbit MD_R1 = P1^4;
sbit MD_R2 = P1^5;
sbit MD_R3 = P1^6;
sbit MD_R4 = P1^7;
sbit LENA  = P2^0;
sbit LENB  = P2^1;
sbit RENA  = P2^2;
sbit RENB  = P2^3;

uchar pwm,num = 0, duty = 0, speed = 0,x=0, x1=0,x2=0,x3=0;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200;i++);
        }
}
void advance()
{
    MD_L1=1;

    MD_L2=0;

        MD_L3=1;

        MD_L4=0;

        MD_R1=1;

        MD_R2=0;

        MD_R3=1;

        MD_R4=0;
}

void back()
{
    MD_L1=0;

    MD_L2=1;

        MD_L3=0;

        MD_L4=1;

        MD_R1=0;

        MD_R2=1;

        MD_R3=0;

        MD_R4=1;

}
void left()
{
    MD_L1=0;

    MD_L2=0;

        MD_L3=0;

        MD_L4=0;

        MD_R1=1;

        MD_R2=0;

        MD_R3=1;

        MD_R4=0;

}
void left1()
{
    MD_L1=0;

    MD_L2=1;

        MD_L3=0;

        MD_L4=1;

        MD_R1=0;

        MD_R2=0;

        MD_R3=0;

        MD_R4=0;

}
void left2()
{
    MD_L1=0;

    MD_L2=1;

        MD_L3=0;

        MD_L4=1;

        MD_R1=1;

        MD_R2=0;

        MD_R3=1;

        MD_R4=0;
}
void right()
{
    MD_L1=1;

    MD_L2=0;

        MD_L3=1;

        MD_L4=0;

        MD_R1=0;

        MD_R2=0;

        MD_R3=0;

        MD_R4=0;

}
void right1()
{
    MD_L1=0;

    MD_L2=0;

        MD_L3=0;

        MD_L4=0;

        MD_R1=0;

        MD_R2=1;

        MD_R3=0;

        MD_R4=1;
}
void right2()
{
    MD_L1=1;

    MD_L2=0;

        MD_L3=1;

        MD_L4=0;

        MD_R1=0;

        MD_R2=1;

        MD_R3=0;

        MD_R4=1;
}
void stop()
{
    MD_L1=0;

    MD_L2=0;

        MD_L3=0;

        MD_L4=0;

        MD_R1=0;

        MD_R2=0;

        MD_R3=0;

        MD_R4=0;

}
void keyscan()
{
   if(D0==0)
   {
     delay(5);
         if(D0==50)
         {
          if(pwm<32)
          {
            pwm++;
                delay(100);
          }
         }
   }
         if(D1==0)
   {
     delay(50);
         if(D1==0)
         {
          if(pwm>1)
          {
            pwm--;
                delay(100);
          }
         }
   }
  if(D2==0)
   {
     delay(50);
         if(D2==0)
         {
          if(pwm<32)
          {
            pwm++;
                delay(100);
          }
         }
   }
         if(D3==0)
     {
     delay(50);
         if(D3==0)
         {
          if(pwm>1)
          {
            pwm--;
                delay(100);
          }
         }
   }
}
void main(void)
{

    TMOD =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 = 1;
    ET0=1;
        TR0=1;

    while(1)
    {

                if(D0==1)
                {
                 advance();

                }
            else if(D1==1)
                {
                back();

                }
                else if(D2==1)
                {

                left();

                }
                else if(D3==1)
                {
                right();

                }
                else if(D0&D2==1)
                {

                 void left2();

                }
                else if(D0&D3==1)
                {

                void right2();

                }
                else if(D1&D2==1)
                {
                back();
                left();
                }
                else if(D1&D3==1)
                {
                 back();
                 right();
                }
                        else
                {
                stop();
                }

        }

}

void int0() interrupt 1
{
    num ++;
        duty ++;
        x++;
        x1++;
        x2++;
        x3++;
    if(num <=50)
    {

           RENA=1;
           RENB=1;
    }
    else
    {
           RENA=0;
           RENB=0;
    }

    if(num >=52)
    {
       num = 0;

    }
            if(x3 <= 100)
    {

           LENA=1;
           LENB=1;
    }
    else
    {
       LENA=0;
           LENB=0;
    }

    if(x3 >= 100)
    {
       x3 = 0;

    }
if(D0&D2==1)
{
    if(duty<=60)
        {
           RENA=1;
           RENB=1;

        }
        else
        {
           RENA=0;
           RENB=0;

        }
   if(duty >= 65)
    {
       duty = 0;
    }
          if(x<=20)
        {
           LENA=1;
           LENB=1;
        }
        else
        {
           LENA=0;
           LENB=0;
        }
   if(x >= 30)
    {
       x = 0;
    }
         }
          if(D0&D3==1)
{
    if(x1<=60)
        {
           LENA=1;
           LENB=1;
        }
        else
        {
           LENA=0;
           LENB=0;
        }
   if(x1 >= 100)
    {
       x1 = 0;
    }
   if(x2<=20)
        {
           RENA=1;
           RENB=1;

        }
        else
        {
           RENA=0;
           RENB=0;

        }
   if(x2>= 100)
    {
       x2 = 0;
    }
         }
}

网友A:
整的这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的这么复杂啊。

要不你来个简单的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的这么复杂啊。

求高手,

网友A:
4键无线遥控小车程序
/**********************************************
        功能:4键无线遥控小车程序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  :11.0592M
        注释 : 遥控器就是普通的4键315M遥控器加接收模块。
                        电机驱动用LM298或者LM293D,驱动板的电机使能端接5v。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   P3_4 //遥控按键A
#define BB  P3_5 //遥控按键B
#define C   P3_6 //遥控按键C
#define D   P3_7 //遥控按键D
sbit in1=P1^0; //小车端口
sbit in2=P1^1; //小车端口
sbit in3=P1^2; //小车端口
sbit in4=P1^3; //小车端口
sbit P3_4=P3^4;//遥控按键A
sbit P3_5=P3^5;//遥控按键B
sbit P3_6=P3^6;//遥控按键C
sbit P3_7=P3^7;//遥控按键D
sbit xj_l=P2^0;//循迹或避障左传感器
sbit xj_r=P2^1;//循迹或避障右传感器
void delay10ms(uint z)
{
        uint a,b;
    for(a=z;a>0;a--)
      for(b=425;b>0;b--);
}
void qianjin()
{
        in1 = 0 ;
    in2 = 1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void houtui()
{
        in1 = 1 ;
    in2 = 0 ;
    in3 = 1;
    in4 = 0;
        delay10ms(100);
}
void zuozhuan()
{
        in1 = 0 ;
    in2 = 1 ;
    in3 = 1;
    in4 = 0;
        delay10ms(100);
}
void youzhuan()
{
        in1 = 1 ;
    in2 = 0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

//********************************************************
void main()
{
    while(1)
    {

        //循迹或避障功能,循迹的时候把传感器朝下安装
        //避障的时候把传感器安装在车的前面朝前安装
        if(xj_l==1&&xj_r==1)
                qianjin();
        if(xj_l==0&&xj_r==1)
                youzhuan();
        if(xj_l==1&&xj_r==0)
                zuozhuan();
        if(xj_l==0&&xj_r==0)
                houtui();
                delay10ms(1500);
        //无线遥控功能
        /*        in1 = 0;
                in2 = 0 ;
                in3 = 0 ;
                in4 = 0;
        if(A)  //前进
        {
            in1 = 0 ;
            in2 = 1 ;
            in3 = 0;
            in4 = 1;
                        delay10ms(100);
        }
        if(BB) //后退
        {
           in1 = 1;
           in2 = 0 ;
           in3 = 1 ;
           in4 = 0;
                        delay10ms(100);
        }

       if(C) //左转
       {
           in1 = 0;
           in2 = 1 ;
           in3 = 1 ;
           in4 = 0;
                delay10ms(100);
       }
       if(D) //右转
       {
               in1 = 1 ;
               in2 = 0 ;
               in3 = 0 ;
               in4 = 1;
                        delay10ms(10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键无线遥控小车程序

谢谢大神,还有我现在一个寻黑线,就是寻迹的程序总是搞不出来帮我看看,有四个寻迹红外,中间有两个。
我写的程序是这样的,大神帮我改一改试一下,多谢大神#include<AT89X52.H>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QL1 =  P1^0;
sbit QL2 =  P1^1; // 前面左边 前进(正转)
sbit HL1 =        P1^2; // 前面左边 后退(反转)
sbit HL2 =  P1^3;
sbit QR1 =  P1^4;
sbit QR2 =  P1^5;
sbit HR1 =        P1^6;
sbit HR2 =  P1^7;

sbit EN1 =        P2^0;   // 高电平使能
sbit EN2 =  P2^1;        // 高电平使能
sbit EN3 =        P2^2;   // 高电平使能
sbit EN4 =  P2^3;        // 高电平使能

#define Left_go      {QL1=1,QL2=0,HL1=1,HL2=0;}        //左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back    {QL1=0,QL2=1,HL1=0,HL2=1;}        //左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Left_Stop    {QL1=1,QL2=1,HL1=1,HL2=1;}          //左边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go     {QR1=1,QR2=0,HR1=1,HR2=0;}        //右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back   {QR1=0,QR2=1,HR1=0,HR2=1;}        //右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Stop   {QR1=1,QR2=1,HR1=1,HR2=1;}          //右边电机停转

#define XL    P2_3         // 左传感器
#define XML   P2_4         // 中左传感器
#define XMR   P2_5         // 中右传感器
#define XR    P2_6         // 右传感器

#define Left_pwm1          P2_0         //PWM信号端
#define Left_pwm2          P2_1         //PWM信号端
#define Right_pwm1          P2_2          //PWM信号端
#define Right_pwm2          P2_3          //PWM信号端

uchar pwmleft  =0;//变量定义
uchar pushleft1 =0;// 左电机1占空比N/20
uchar pushleft2 =0;// 左电机2占空比N/20
uchar pwmright =0;
uchar pushright1=0;// 右电机1占空比N/20
uchar pushright2=0;// 右电机2占空比N/20
bit Right_stop=1;

bit Left_stop =1;

uint  time=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go
     void  run(void)
{
     pushleft1=7;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pushleft2=7;
         pushright1=7;
         pushright2=7;
         Left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left
     void  leftrun(void)
{
     pushleft1=7;
         pushleft2 =7;
         pushright1=7;
         pushright2=7;
         Right_go ;  //右电机往前走
     Left_Stop ;  //左电机停止
}

//right
     void  rightrun(void)
{
         pushleft1=7;
         pushleft2=7;
         pushright1=7;
         pushright2=7;
     Left_go;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Stop;  //右电机往前走
}

//                    左电机调速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void pwm_out_left(void)
{
   if(Left_stop&&Left_stop)
   {
    if(pwmleft<=pushleft1&&pwmleft<=pushleft2)
               {
                     Left_pwm1=1;
                         Left_pwm2=1;

                   }
        else
               {
                 Left_pwm1=0;
                         Left_pwm2=0;

                   }
        if(pwmleft>=20)
               pwmleft=0;
   }
   else
          {
           Left_pwm1=0;
                   Left_pwm2=0;

                  }
}

//    右电机调速
   void pwm_out_right(void)
{
  if(Right_stop)
   {
    if(pwmright<=pushright1&&pwmright<=pushright2)
              {
               Right_pwm1=1;
                   Right_pwm2=1;
                   }
        else
              {
                   Right_pwm1=0;
                   Right_pwm2=0;
                  }
        if(pwmright>=20)
               pwmright=0;
   }
   else
          {
           Right_pwm1=0;
                   Right_pwm2=0;

              }
}

void main(void)
{

    P1=0X00;
        delay(100);
        run();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8;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XL==0&&XR==0&&XML==0&&XMR==0)
              run();
                  else
                   {
                        if(XL==1&&XR==0)          //左边检测到黑线
                                 {
                                         leftrun();
                                }
                         if(XR==1&&XL==0)      //右边检测到黑线
                                     {
                                        rightrun();
                                      }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18;
         time++;
         pwmleft++;
         pwmright++;
         pwm_out_left();
         pwm_out_right();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B(2018-04-19):
您这遥控是用的蓝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这遥控是用的蓝牙吗

4键遥控就可以,某报上10元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