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器仿真+程序 带键盘和数码管 含ppt

楼主:
只要用键盘和数码管就能制作出一个简易的51单片机计算器

计算器的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计算器的ppt文档

硬件部分比较简单,当键盘按键按下时它的那一行、那一列的端口为低电平。因此,只要扫描行、列端口是否都为低电平就可以确定是哪个键被按下。

主程序流程图

程序的主要思想是:将按键抽象为字符,然后就是对字符的处理。将操作数分别转化为字符串存储,操作符存储为字符形式。然后调用compute()函数进行计算并返回结果。具体程序及看注释还有流程图。

51单片机计算器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ctype.h>            /*   isdigit()函数   */
#
include <stdlib.h>            /*    atoi()函数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operand1[
9], operand2[9];  /*   操作数   */
uchar
operator;                     /*   操作符   */

void delay(uint);
uchar keyscan();
void disp(void);
void buf(uintvalue);
uint compute(uint va1,uint va2,uchar optor);

uchar code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字符码表   */

uchar dbuf[
8] = {10,10,10,10,10,10,10,10};            /*   显示缓存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键盘扫描程序
       将按键转化为字符并作为输出
    '$','#'分别表示清零键和没有键按下
*******************************************/

uchar keyscan()
{
    uchar skey;
/*   按键值标记变量   */

/***********************

扫描键盘第1行
************************/

    P1
= 0xfe;

while((P1 & 0xf0) != 0xf0)        /*      有按键按下    */
    {
        delay(
3);                    /*      去抖动延时    */

while((P1 & 0xf0) != 0xf0)    /*     仍有键按下     */
        {

switch(P1)                /*    识别按键并赋值  */
            {

case 0xee: skey = '7'; break;

case 0xde: skey = '8'; break;

case 0xbe: skey = '9'; break;

case 0x7e: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等待按键松开   */
                ;
        }
    }

/***********************

扫描键盘第2行
************************/

    P1
= 0xfd;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
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d: skey = '4'; break;

case 0xdd: skey = '5'; break;

case 0xbd: skey = '6'; break;

case 0x7d: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

扫描键盘第3行
************************/

   P1
= 0xfb;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
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b: skey = '1'; break;

case 0xdb: skey = '2'; break;

case 0xbb: skey = '3'; break;

case 0x7b: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

扫描键盘第4行
************************/

    P1
= 0xf7;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
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7: skey = '$'; break;

case 0xd7: skey = '0'; break;

case 0xb7: skey = '='; break;

case 0x77: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return skey;
}

void main()
{
    uint value1, value2, value;
/*    数值1,数值2,结果    */
    uchar ckey, cut1
= 0, cut2 = 0;    /*   ckey键盘输入字符    */
    uchar
operator;                       /*         运算符        */
   uchar i,
bool = 0;

init
:                                   /*    goto语句定位标签   */

    buf(
0);                            /*         初始化        */
    disp();
    value
= 0;
    cut1
= cut2 = 0;

bool = 0;

for(i = 0;i < 9;i++)
    {
        operand1[ i]
= '\0';
        operand2[ i]
= '\0';
    }
/*         初始化        */

while(1)
    {
        ckey
=keyscan();             /*         读取键盘       */

if(ckey != '#')
        {
/*  isdigit函数,字符是阿拉伯数字返回非0值,否则返回0  */

if(isdigit(ckey))
            {

switch(bool)
                {

case 0:
                           operand1[cut1]
= ckey;
                            operand1[cut1
+1] = '\0';
                            value1
=atoi(operand1);  /*  atoi函数,将字符串转化为,int整数  */
                            cut1
++;
                            buf(value1);
                            disp();

break;

case 1:
                            operand2[cut2]
= ckey;
                            operand2[cut2
+1] = '\0';
                            value2
=atoi(operand2);
                            cut2
++;
                            buf(value2);
                            disp();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ckey=='+'||ckey=='-'||ckey=='*'||ckey=='/')
            {

bool = 1;

operator = ckey;
                buf(
0);
                dbuf[
7] = 10;
                disp();
            }

else if(ckey == '=')
            {
                value
=compute(value1,value2,operator);
                buf(value);
                disp();

while(1)                     /*   计算结束等待清零键按下  */
                {
                    ckey
= keyscan();

if(ckey == '$')          /* 如果有清零键按下跳转到开始 */

goto init;

else
                        {
                            buf(value);
                            disp();
                        }
                }
            }

else if(ckey == '$')
            {
goto init;}
        }
        disp();
    }

}

/******************************************

运算函数

输入:操作数和操作符
输出:计算结果
*******************************************/

uint compute(uint va1,uint va2,uchar optor)
{
    uint value;

switch(optor)
    {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default :  break;
    }

return value;
}

/*******************************************

更新显示缓存
输入:无符号整数
输出:将输入送入显示缓存
*******************************************/

void buf(uint val)
{
    uchar i;

if(val == 0)
    {
        dbuf[
7] = 0;
        i
= 6;
    }

else

for(i = 7; val > 0; i--)
        {
            dbuf[ i]
= val % 10;
            val
/= 10;
        }

for( ; i > 0; i--)
        dbuf[ i]
= 10;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void)
{
    uchar bsel, n;

    bsel
=0x01;

for(n=0;n<8;n++)
    {
        P2
=bsel;
        P0
=table[dbuf[n]];
        bsel
=_crol_(bsel,1);
        delay(
3);
        P0
=0xff;
    }
}

单片机计算器制作的全部资料下载:

网友A(2018-07-06):
有人下载了吗
可以吗

网友B(2018-11-19):
有没有程序

网友C(2018-12-24):
引用 网友A:
有人下载了吗
可以吗

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