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简易非接触式电笔,隔空判断零火线

楼主(2016-07-07):
平时用的电笔非常不方便而且危险,必须接触带电的导线,但是可以用这么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方便的解决这个问题,只需靠近或触碰导线的橡胶外套就能判断是否带电(仅限于交流电)

工字电感代替触点

这个大小已经能塞进部分电笔的壳子中了

做完才发现洞洞板上居然一个焊盘也没留下再要紧凑就只能利用立体空间或者做贴片式的了

网友A:
好东西啊!但是电感用多大的?

网友B(2017-11-12):
我做过一个不成功,零火线都亮灯

网友C:
好 学习了 哪天做一个

网友D(2018-02-14):
好厉害!工字电感多大的

网友E(2018-04-22):
简单并不是很实用,可以做个玩玩,这个电路需要改动才能实用,大家动动脑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F(2019-05-09):
我用驻极体配合9013+9015设计制作了一个灵敏度非常高的感应验电笔。很实用。

网友G(2019-06-27):
我也制作一个成功了

网友G:
我用三个9014加2个电容串联还有七色彩二级管用电比较久

网友G:
建议装到电池盒去可以把零件放下去不用电路板,加个七彩发光二级管非常漂亮,串联2个小电容能用好久,等于电池给电池充电,非常亮一闪一闪的就算电池没有电也能用好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一个不成功,零火线都亮灯

分开测效果才好,2根线贴在一起容易误判

网友H(2020-03-03):
这个可以做寻线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