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分类

楼主(2016-07-08):
名称 应用场合及主要功能 主要技术参数 特点
整流二极管
用于交流转换直流电路中用于整流,一般整流管用于低频电路中,高频场合一般用快恢复及肖特基管,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
最大平均整流电流IFM 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可以把方向交替变化的交流电变换成单一方向的脉动直流电
反向击穿电压VR
反向漏电流IR
最高工作频率fM
反向恢复时间trr
最高反向工作电压VRM
稳压二极管 用于浪涌保护电路、过压保护电路、电弧抑制电路、串联型稳压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 稳压电压Uz 稳压二极管是利用反向击穿特性实现稳压,工作在击穿电压区的特殊二极管。
稳压电流IZ
反向漏电流IR
最大允许功耗PM
稳定电压温度系数CTV
动态电阻RZ
开关二极管 小功率开关二极管主要使用于电视机、收录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的开关电路、检波电路高频高速脉冲整流电路等。大功率开关二极管主要用于各类大功率电源作续流、高频整流、桥式整流及其它开关电路。 反向击穿电压VR 在电路中起到控制电流通过或关断的作用,成为一个理想的电子开关。开关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很小,反向电阻很大,开关速度很快.
最高反向工作电压VRM
正向电流IF
反向恢复时间trr

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用于电视机等产品中作电源指示灯、LCD中作背光源灯、LED显示屏、家用照明等,用途广泛。 工作电压VCC 工作电压很低(有的仅一点几伏);工作电流很小(有的仅零点几毫安即可发光);抗冲击和抗震性能好,可靠性高,寿命长;通过调制通过的电流强弱可以方便地调制发光的强弱。
正向电流IF
反向漏电流Is
闪烁频率f
占空比D(%)
发光峰值波长AP
发光强度(mcd)
变容二极管 用作自动频率控制、调谐回路、振荡电路、锁相环路,常用于电视机高频头的频道转换和调谐电路。

结电容Cj 是一种利用PN结电容(势垒电容)与其反向偏置电压Vr的依 赖关系及原理制成的二极管。反偏电压愈大,则结电容愈小。

最高反向电压URM
结电容变化范围

检波二极管 检波(也称解调)二极管的作用是利用其单向导电性将高频或中频无线电信号中的低频信号或音频信号取出来,广泛应用于半导体收音机、收录机、电视机及通信等设备的小信号电路中。 最大平均整流电流IFM 其结电容低,工作频率高(可达400MHz)处理信号幅度较弱和反向电流小等特点。
反向击穿电压VR
最高反向工作电压VRM
最高工作频率fM

双向触发二极管 用于触发双向晶闸管及构成过压保护电路、定时器、移相电路等。
正向转折电压VBO 具有对称性的二端半导体器件,可等效于基极开路、发射极与集电极对称的 NPN 晶体管;结构简单,价格低廉。
反向转折电压VBR
正向转折电流IBO

光敏二极管 一般用于光控开关电路,光耦及路灯开关中等。 最高工作电压Vmax 无光照时,有很小的饱和反向漏电流,即暗电流,此时光敏二极管截止。当受到光照时,饱和反向漏电流大大增加,形成光电流,它随入射光强度的变化而变化。
暗电流ID
光电流IL

双基极二极管 用于张驰振荡电路,定时电压读出电路中。

基极电阻RBB 双基极二极管又称单结晶体管,具有两个基极,一个发射极的三端负阻器件,它具有频率易调、温度稳定性好等特点.
分压比η

网友A:
这个资料真的很好 ,自己收藏起来

网友B(2017-11-14):
有续流二极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