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取数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6-07-08):
从一个4位整数中取出各位上的数,以下两段代码,运行的结果是一样的,第一段编译后体积比第二段小一点,但是不知道执行效率哪一段比较高一点?本人初学单片机,对C语言更是一知半解,请高人给指点一下,在此谢过,不胜感激。

第一段用for循环的方式:
uchar df[4];
char i;
uint j;
j=temp;
if(temp<0)j=-temp;                //如果是负数转换成正数
for(i=3;i>=0;i--)
        {
                df[i]=j%10;
                j/=10;
        }

第二段用直接取值的方式:
uchar df[4];
uint j;
j=temp;
if(temp<0)j=-temp;                //如果是负数转换成正数
df[0]=j/1000;                                        //取千位
df[1]=j%1000/100;                              //取百位
df[2]=j%100/10;                                  //取十位
df[3]=j%10;                                         //取个位

网友A:
我都是用第二种,第一次看到第一种写法,学习啦、

网友B:
第一种方法很好。

网友C:
第1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