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mos驱动开源共享

楼主:
闲来没事弄得mos驱动板,随便看看

单电机检测代码:输出PWM控制电机

连接的信号引脚: PWM1    PWM2    PWM3
         PTC1    PTC2    PTC3

              PWM3为电机驱动使能脚,高电平有效

注意:

本程序使用的是IAR6.5版本打开,使用低版本打开可能会出错。
/******************** (C) COPYRIGHT 2011 蓝宙电子工作室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工程模版实验
*
* 实验平台     :landzo电子开发版
* 库版本       :
* 嵌入系统     :
*
* 作者         :landzo 蓝宙电子工作室

**********************************************************************************/

#include "include.h"

extern  u8  LPT_INT_count ;
extern  u8  DMA_Over_Flg ;            //采集完成标志位
extern  u8  LinADCout ;

u8 TIME0flag_5ms   ;
u8 TIME0flag_10ms  ;
u8 TIME0flag_15ms  ;
u8 TIME0flag_20ms  ;
u8 TIME1flag_1s ;

/********
调速变量
********/
u16 count = 0 ;
int16_t PWMCount = 0 ;

void main()
{
      DisableInterrupts;                             //禁止总中断

  /*********************************************************
  初始化程序
  *********************************************************/
   //自行添加代码

   uart_init (UART0 , 115200);                      //初始化UART0,输出脚PTA15,输入脚PTA14,串口频率 9600
    /*************************************
    初始化电机
    *************************************/
   /* */
    gpio_init (PORTA , 16, GPO,HIGH);              ///LED闪烁
    gpio_init (PORTC , 3, GPO,HIGH);                             //电机使能
    FTM_PWM_init(FTM0 , CH0, 80000,0);
    FTM_PWM_init(FTM0 , CH1, 80000,0);                        //电机占空比设置初始化    占空比 = duty /(MOD +1 ) ;FTM_CnV_REG(FTMx[ftmn], ch) = cv;

      pit_init_ms(PIT0, 100);                                    //初始化PIT0,定时时间为: 5ms

   EnableInterrupts;                                            //开总中断

    /******************************************
    执行程序
    ******************************************/
    while(1)
    {

     if(TIME0flag_20ms == 1 )
     {
       TIME0flag_20ms = 0;
       PTA16_OUT=~PTA16_OUT;

       if( count == 3 )
       {
          count = 2 ;
          FTM_PWM_Duty(FTM0 , CH0,50);
          FTM_PWM_Duty(FTM0 , CH1,0);
       } else if(count == 2)
       {

          count = 1 ;
          FTM_PWM_Duty(FTM0 , CH0,0);
          FTM_PWM_Duty(FTM0 , CH1,0);

       }else if(count == 1)
       {

          count = 0 ;

          FTM_PWM_Duty(FTM0 , CH0,0);
          FTM_PWM_Duty(FTM0 , CH1,50);

       } else if(count == 0)
       {

          count = 3 ;
          FTM_PWM_Duty(FTM0 , CH0,0);
          FTM_PWM_Duty(FTM0 , CH1,0);

       }

     }
     /*   */

    }
}

驱动板资料

网友A(2016-11-23):
这是k60的,蓝宙电子的代码,这样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