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程序丢失与高频变压器隔离与Y电容 高频电解电容的精彩讨论

楼主(2016-07-09):
【传说】无量寿经
廉价开关电源隔离效果差,程序下载容易失败,甚至损坏计算机串口,单片机程序不定期丢失都是开关电源问题。
工频变压器隔离效果好。
【传说】无量寿经
开关电源变压器外形

原理分析图

【冒泡】神剑
高频变压器不经开关,直接输出行不行??为什么?
【冒泡】神剑
为什么低频变压器可以直接输出?
【活跃】灵灵猫
。,,
高频变压器接工频交流电?
没试过。。。
【冒泡】神剑
我试过
【活跃】灵灵猫
怎么样
能不能用
【冒泡】神剑
市电端接的保险当场就挂掉了
【活跃】灵灵猫
-_-||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
【冒泡】神剑
空载
【活跃】灵灵猫
可能是电感量太小了。。。
【冒泡】神剑
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低频变压器就可以?
【活跃】灵灵猫
,。。
那个变压器,是先把电变成磁
然后再磁生电
磁是暂时储存在磁芯里的
【活跃】灵灵猫
开关电源是高频的
如果是10khz
那么一个周期时间就非常的短
磁芯的磁通量不容易饱和
【活跃】灵灵猫
如果是50hz,周期时间就长了很多
磁芯磁通量饱和以后
几乎就是在烧线圈了
【冒泡】神剑
如果加了负载是不是就不会烧了??
【活跃】灵灵猫
会烧的更快。。。
【冒泡】神剑

为何?
【活跃】灵灵猫
频率太低,,,
【传说】无量寿经

【活跃】灵灵猫
对那个高频变压器来说,50hz太低了
【传说】无量寿经
即使去掉Y电容,普通高频变压器的寄生电容也难以避免,初次级隔离效果仍然很差,所以单片机系统并不真正稳定。
所以简单可靠的方式还是使用低频变压器隔离的线性电源,隔离效果好,纹波也小。
也就是下面这个电路

【冒泡】神剑
也就是说只要我加个一定的开关频率就不会烧掉了
可以这样理解吧?
【活跃】灵灵猫

【冒泡】神剑
哦,多谢
【活跃】灵灵猫
@无量寿经 50v,0.1uf的电容是干嘛使得啊
【传说】无量寿经
虑高频
【传说】无量寿经
电解电容对高频没啥效果
【活跃】灵灵猫
学习了
【活跃】灵灵猫
那开关电源岂不是更惨
【传说】无量寿经
开关电源输出部分用的电解电容容量都不大,容量越大越没滤波作用。
要求严的开关电源输出部分使用高频电解电容,价格贵些。
【活跃】灵灵猫
明白了
以前还真没在意过这个
以为是越大越好
【传说】无量寿经
高频电解电容一般是绿色或红色,普通电解电容是黑色
【活跃】Hu巴VIP1
高频低通是啥意思啊
群主
【吐槽】恒星智能
请先看视频或书,视频地址见群[公告]
【活跃】Hu巴VIP1
就那种绿色的
【活跃】灵灵猫
谢谢群主了
【传说】无量寿经
就那种绿色的高频电容,高频滤波。
低频也没问题
就成本高些
【活跃】Hu巴VIP1

谢谢群主
【传说】无量寿经
低频电容在高频时内部呈现感性,所以失效,高频电容在高频时仍然是容性。
【活跃】灵灵猫
就是寄生电感更小对吗
那超级电容寄生电感应该更大吧
【传说】无量寿经
就是寄生电感更小对吗,对的
超级电容,你说法拉级电容?
【活跃】Hu巴VIP1

不过超级电容耐压很低
【传说】无量寿经
与内部材质有关。
【活跃】灵灵猫
嗯,法拉电容不是用活性炭做电极嘛
【活跃】灵灵猫
活性炭那种多孔的结构
寄生电感应该更大吧

网友A:
精华内容就应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避免后来的人做重复性研究。以上内容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技术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