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A4纸热转印做PCB,很成功

楼主(2016-07-09):
(图片)

网友A:
用碳粉打印机打印在普通的打印纸上然后再加热到指定温度下能转印到任意物体表面,精度最高能达到几十微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碳粉打印机打印在普通的打印纸上然后再加热到指定温度下能转印到任意物体表面,精度最高能达到几十微米。 ...

这个方法好 问一下有这种方法的制作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好 问一下有这种方法的制作资料吗?

直接用碳粉打印机把图纸打印在a4纸上然后贴在pcb板上然后用熨斗或金属发热体加热到指定温度时间即可转印,温度过高撕不下来,过低会转印不完整,转印完成后进行溶解掉没有被遮盖碳粉地方的铜片,最后钻孔焊接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碳粉打印机打印在普通的打印纸上然后再加热到指定温度下能转印到任意物体表面,精度最高能达到几十微米。 ...

你拿板子对太阳光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拿板子对太阳光看一下就知道了。

说得不错,这个方法还是要改进。做的板子线条有断。

网友F:
激动了一下,以为喷墨打印机可以呢,还是要激光打印啊

网友G(2016-09-22):
激光打印可以么?

网友H:
回去试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I(2016-12-27):
引用 网友A:
用碳粉打印机打印在普通的打印纸上然后再加热到指定温度下能转印到任意物体表面,精度最高能达到几十微米。 ...

大佬可以留一下QQ号吗?想学做PCB板子,然而科协的学长懒得教我,网上的教程看着好迷!希望你可以指导我一下!

网友J(2017-05-17):
看样子不错哦

网友J:
这样也行啊,我要试试看,我以前都是转印纸

网友K:
转印好后泡在水里试试看。

网友L:
这么神奇/。。。???我一直用胶片,,,如果这样的话,不是可以省去曝光显影的步骤了。。。

网友M(2017-11-19):
这也行!那就非常的方便啊!

网友N:
我在网上看到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到铜版纸上,再转印,我也用过,效果不错,比普通A4纸效果好。

网友O(2018-01-07):
X宝上有套件,做出来效果很好的,打孔还是精细活,如果要求高的话还是制版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L:
这么神奇/。。。???我一直用胶片,,,如果这样的话,不是可以省去曝光显影的步骤了。。。

我觉得用胶片好,热转印是个传说.PCB做出来能用,可条线有厚有薄还有好几个孔.工作不稳定!

网友Q(2018-04-27):
引用 网友P:
我觉得用胶片好,热转印是个传说.PCB做出来能用,可条线有厚有薄还有好几个孔.工作不稳定!

赞同你的说法,但是热转印就是速度快

网友R:
这个可以说试试!

网友S:
这个简单方便啊,对精度要求高的估计不行。

网友T:
请问需要加热到多少温度呢?打印机类型有要求吗

网友U(2018-06-29):
没有把孔搞出来

网友V(2019-05-10):
热转印纸 +电熨斗  MEGA328 QFN封装 晶体管测试仪pcb.最细0.3mm.

热转印最细0.3mm

热转印最细0.3mm

网友V:
引用 网友T:
请问需要加热到多少温度呢?打印机类型有要求吗

激光打印机,热转印温度在 150度上下.因为墨粉厂家不同,温度略有差别.

网友W(2019-06-25):
动手能力不错用于验证可以

网友X(2019-08-23):
我试过用普通A4纸作热转印,怎么不成功?温度都很高了,就是仍然转印不过去。

网友Y:
要说快,用雕刻机最快。上面这块板,雕刻机一样做得出来。

网友Z:
我有个想法,把类似记号笔的油墨或漆涂在覆铜板上 用激光雕刻机,把不用的部分烧蚀掉 ,然后用三氯化铁腐蚀,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AA(2023-11-02):
以前上学的时候实验课做过板子,忘记当时是怎么热转印的 了

网友AB(2024-10-06):
我用的是儿子包书皮撕下来的那种纸,那个贴膜那边的是光的,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完可以当转印纸用,效果挺好的,最关键取材方便,每年都会有一堆纸。

网友AC(2024-12-13):
我是在网上买的转印纸 温度应该和激光打印的定影温度差不多 大约180度左右 趁热慢慢撕 冷了撕不下来

网友(2019-08-27):
我有个想法,把类似记号笔的油墨或漆涂在覆铜板上 用激光雕刻机,把不用的部分烧蚀掉 ,然后用三氯化铁腐蚀 ...

可行,网上有这么做的

网友AD(2025-02-04):
找吸水性好的纸打印,用熨斗熨烫,然后用水泡,搓掉纸就可以

香烟的铝箔蘸水轻轻一搓纸就掉了,只剩下铝箔

网友AE:
引用 网友F:
激动了一下,以为喷墨打印机可以呢,还是要激光打印啊

喷墨打印机可以用热升华墨水,可以热转印。可以用来做个性化的杯子,把照片或是图片转印到杯子上。

网友AE:
有没有人用UV平板打印机,直接打印到PCB板上做电路板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有没有人用UV平板打印机,直接打印到PCB板上做电路板的

个人DIY都是为了追求高效低成本,所以才会研究A4纸(日常普遍)
专用打印机还得去买打印机直接就P掉了,感觉和用雕刻机是一个道理

前面用喷墨打印机的朋友可以试试打印在绿膜光板上再曝光,没试过。
A4转印的主要技术在转印上,温度和铜板的清洁度很重要。我也经常失败
直接转印后肯定漏光的,必须油性笔补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