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闪烁灯程序中加个按键开关?

楼主(2016-07-09):
怎么给闪烁灯程序中加个按键开关?就是按下按键灯按一定的频率和空占闪烁,松开灯灭。

比如在以下程序中怎么样加一个按键当开关。(转9geren 的)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2^0;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unsigned int x,无返回值unsigned int是宏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其值的范围是0~6553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无限循环
    {
           LED=0;//P2.0输出低电平,点亮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LED=1;//P2.0输出高电平,熄灭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
}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 加个if语句就可以了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2^0;
sbit key=P2^1;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unsigned int x,无返回值unsigned int是宏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其值的范围是0~6553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无限循环
    {
if key==0{
           LED=0;//P2.0输出低电平,点亮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LED=1;//P2.0输出高电平,熄灭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
}

}

楼主:
if key==0{    这句不能通过

网友B: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2^0;
sbit key=P2^1;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unsigned int x,无返回值unsigned int是宏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其值的范围是0~6553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无限循环
    {
if (key==0){
          delay(20);
           while(!key);
           LED=0;//P2.0输出低电平,点亮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LED=1;//P2.0输出高电平,熄灭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LED=P2^0;
sbit key=P2^1;

这个程序也不对,按下按键灯没亮,就松开后闪一下就不亮了。

网友C:
这个程序 LED 没有闪烁,只是点亮。

网友C:
楼主给你一个程序供参考,按键按下时灯闪烁,抬起停止。
#include <REG51.H>                    // 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3
sbit LED=P1^0;
sbit KEY_S1=P3^2;                        // 4
//==========================   5
void delay(uint k)                        // 6
{                                            // 7
uint i,j;                                    // 8
for(i=0;i<k;i++){                        // 9
for(j=0;j<121;j++)                        // 10
{;}}                                        // 11
}                                            // 12
//==========================   13
void main(void)                            // 14
{                                            // 15
        delay(100);                            // 16
        while(1)                            // 17
        {                                    // 18
        if(!KEY_S1)             // 19
    LED=!LED;               // 20
     delay(100);                // 21
        LED=0xff;                        // 22
        delay(100);                            // 23
        }                                    // 24
}                                            // 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你一个程序供参考,按键按下时灯闪烁,抬起停止。
#include                     // 1
#define uchar unsigned  ...

谢谢!这个程序可行了。

网友D:
这样改#include <reg52.h>  bit  flag=1;  sbit LED=P2^0;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无限循环     {    if(!KEY)  {delay(10);while(!KEY);flag=~flag;}    if(!flag) { LED=0;//P2.0输出低电平,点亮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LED=1;//P2.0输出高电平,熄灭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  else  LED=1;} }

网友D:
他们改的都要手一直按着按键不放,不叫开关控制,你再外加个按键吧,定义一个脚如sbit  KEY=P2^1;
上面我忘了定义,你自己加上去。

网友E:
加个按键扫描程序 需要什么功能在程序里编就行了

网友F:
给程序加个中断

网友G(2018-05-27):
感谢开源程序,非常精彩,留着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