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码管动态显示!!!

楼主:
我想用4位共阴数码管显示动态显示八个固定的数字,不知道程序该如何编写

网友A(2016-07-09):
实例61  8位LED数码管滚动显示10个数字
原理相同,可参照。

实例6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设计实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B:
可以去论坛找资料

网友C:
同求!大神们来帮帮忙

网友D:
查我16-6-16发的"LED移位显示的方式"

网友E:
网上找啊

网友F:
/*数码管的动态显示
  第一个数码管显示1,时间0.5s,然后第二个数码管显示2,时间0.5s....*/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                       //段选数码管显示1-6
uchar code weixuan[]={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                       //位选1-6

void delayms(uint);                //延时

void main()
{        int a;
        while(1)
        {        for(a=0;a<6;a++)                //一到六数码管循环显示
                {P0=0xff;                                //消影 防止前次段选信号通过位选锁存器加在数码管上,造成混乱
                 wela=1;                                //打开位选锁存器
                 P0=weixuan[a];                        //送入位选信号
                 wela=0;                                //关闭位选锁存器
                 dula=1;                                //打开段选锁存器
                 P0=table[a];                        //送入段选信号
                 dula=0;                                //关闭段选锁存器
                 delayms(500);                        //延时500ms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这是我之前写过的不是完全一样 你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G(2016-08-23):
网上找找程序

网友H:
段码,位码,段码,位码。。。。。循环

网友I: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aa,bai,shi,ge;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if(aa==20)
                  {
                        aa=0;
                        temp++;
                        if(temp==100)
                           {
                                        temp=0;
                           }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display(bai,shi,ge);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

void init()
{
        wela=0;
        dula=0;
        temp=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