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错了,着急,谢谢

楼主(2016-07-0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sbit DS1302_CLK = P1^7 ;
sbit DS1302_IO  = P1^6 ;
sbit DS1302_RST = P1^5 ;
sbit ACC0 = ACC^0 ;
sbit ACC7 = ACC^7 ;
char hide_sec,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month,hide_year ;        //秒,分,时到日,月,年位闪的计数
sbit Set = P2^0 ;                 //模式切换键
sbit Up  = P2^1 ;                 //加法按键
sbit Down= P2^2 ;                 //减法按键
sbit Out = P2^3 ;                 //立即跳出调整模式按键
char done,count,temp,flag,up_flag,down_flag ;
uchar TempBuffer[5],week_value[2] ;
void show_time() ;     //液晶显示程序
/***************1602液晶显示子程序***************************/
sbit LcdRs                = P2^5;
sbit LcdRw                = P2^6;
sbit LcdEn          = P2^7;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Rs=0;
        LcdRw=1;        _nop_();
        LcdEn=1;        _nop_();
        //while(DBPort&0x80);//在用Proteus仿真时,注意用屏蔽此语句,在调用GotoXY()时,会进入死循环,
                                                 //可能在写该控制字时,该模块没有返回写入完备命令,即DBPort&0x80==0x80
                                                 //实际硬件时打开此语句
        LcdEn=0;
        return DBPort;
}
#define LCD_COMMAND  0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io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LCD_Write(LCD_COMMAND,0x08|DisplayMode);}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define LCD_MOVE  0x01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vio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LCD_Write(LCD_COMMAND,0x04|InputMode);}
//***************LCD初始化******************
viod LCD_Initial()
{ LcdEn        = 0 ;
  LCD-Write(LCD_COMMAND,0x38);
  LCD-Write(LCD_COMMAND,0x38);
  LCD-SetDisplat(LCD_SHOW|LCD_NO_CURSOR);
  LCD-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LCD-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iod Goto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y==0)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io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LCD_Write(LCD_DATA,*str);str++;}
}
/****************DS1302时钟子程序******************/
tapedefstruct_SYSTEMTIME_
{
  unsigned char Second ;
  unsigned char Minute ;
  unsigned char Hour ;
  unsigned char Week ;
  unsigned char Day ;
  unsigned char Month ;
  unsigned char Year ;
  unsigned char DateString[11] ;
  unsigned char TimeString[9] ;
}
SYSTEMTIME ;  //定义的时间类型
SYSTEMTIME CurrentTime ;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12)                   //转成24小时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vio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ACC=d;for(i=8;i>0;i--)
        {DS1302_IO = ACC0;
                DS1302_CLK = 1;DS1302_CLK = 0;ACC = ACC>>1;}
}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iod)
{ unsigned char i;for(i=8;i>0;i--)
        { ACC = ACC>>1;
                ACC7 = DS1302_IO;DS1302_CLK = 1;DS1302_CLK = 0;}
        return(ACC);}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ucData;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0x01);        // 地址,命令
    ucData = DS1302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Data);
}
void DS1302_SetProtect(bit flag)        //是否写保护
{
        if(flag)
                Write1302(0x8E,0x10);
        else
                Write1302(0x8E,0x00);
}

void DS1302_SetTim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设置时间函数
{
        DS1302_SetProtect(0);
        Write1302(Address, ((Value/10)<<4 | (Value%10)));
}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钟数据到自定义的结构型数组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DAY);
        Time->Day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WEEK);
        Time->Week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ONTH);
        Time->Month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

void DateToStr(SYSTEMTIME *Time)         //将时间年,月,日,星期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串,放到数组DateString[]里
{
        Time->DateString[0]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1]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2] = '-';
        Time->DateString[3]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4]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5] = '-';
        Time->DateString[6]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7]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8] = '\0';
}

void TimeToStr(SYSTEMTIME *Time)
{
        Time->TimeString[0] = Time->Hour/10 + '0';
        Time->TimeString[1] = Time->Hour%10 + '0';
        Time->TimeString[2] = ':';
        Time->TimeString[3] = Time->Minute/10 + '0';
        Time->TimeString[4] = Time->Minute%10 + '0';
        Time->TimeString[5] = ':';
        Time->TimeString[6] = Time->Second/10 + '0';
        Time->TimeString[7] = Time->Second%10 + '0';
        Time->DateString[8] = '\0';
}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时钟芯片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if(Second&0x80)
                {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0x8c,0x07);
                  Write1302(0x88,0x07);
              Write1302(0x86,0x25);
              Write1302(0x8a,0x07);
              Write1302(0x84,0x23);
              Write1302(0x82,0x59);
              Write1302(0x80,0x55);
              Write1302(0x8e,0x80);
                }
}
viod Delay 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for(i=0;i<count;i++)for(j=0;j<120;j++);}
/******************延时子程序*****************/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 i;for(;delay>0;delay--);{for(i=0;i<62;i++)};}
viod outkey()
{ uchar Second;if(out==0)
        { mdelay(8);count=0;
          hide_sec=0,hide_min=0,hide_hour=0,hide_day=0,hide_week=0,hide_month=0,hide_year=0;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Write1302(0x8e,0x80);
          done=0;
          while(out==0);
        }
}
viod Upkey()
{ Up=1; if(Up==0)
        { mdelay(8);
          switch(count)
                 {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0x7f)>0x59)
                                 temp=0;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0x59)
                                 temp=0;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0x23)
                                 temp=0;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0x7)
                                 temp=1;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0x31)
                                 temp=1;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0x12)
                                 temp=1;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0x85)
                                 temp=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Up==0);
        }
}
viod Downkey()
{ Down=1; if(Down==0)
        { mdelay(8);
          switch(count)
                 {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0x7f)
                                 temp=0x59;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1)
                                 temp=0x59;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1)
                                 temp=0x23;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0)
                                 temp=0x7;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0)
                                 temp=31;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0)
                                 temp=12;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temp=temp-1;
                                 up_flag=1;
                                 if(temp==-1)
                                 temp=0x85;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Down==0);
        }
}
viod Setkey()
{ Set=1; if(Set==0)
        { mdelay(8);count=count+1;
          done=1;
          whole(Set==0);
        }
}
viod keydone()
{         uchar Second;
          if(flag==0)
        { Write1302(0x8e,0x00);
          temp=Read1302(0X80);
          Write1302(0x80,temp|0x80);
          Write1302(0x8e,0x80);
          flag=1;
        }
                Setkey();
                switch(count)
                 { case 1:  do
                                 {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0x80,temp|0x80);
                                         Write1302(0x8e,0x80);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sec++;
                                   if(hide_sec>3)
                                             hide_sec=0;
                                   show_tome();
                                 }while(count==0); break;
                   case 2:  do
                                 { hide_sec=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0x82,temp);
                                         Write1302(0x8e,0x80);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in++;
                                   if(hide_min>3)
                                             hide_min=0;
                                   show_tome();
                                 }while(count==3); break;
                   case 3:  do
                                 { hide_min=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0x84,temp);
                                         Write1302(0x8e,0x80);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hour++;
                                   if(hide_hour>3)
                                             hide_hour=0;
                                   show_tome();
                                 }while(count==4); break;
                  case 4:  do
                                 { hide_hour=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0x8a,temp);
                                         Write1302(0x8e,0x80);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week++;
                                   if(hide_week>3)
                                             hide_week=0;
                                   show_tome();
                                 }while(count==5); break;
                  case 5:  do
                                 { hide_week=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0x86,temp);
                                         Write1302(0x8e,0x80);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day++;
                                   if(hide_day>3)
                                             hide_day=0;
                                   show_tome();
                                 }while(count==6); break;
                  case 6:  do
                                 { hide_day=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0x88,temp);
                                         Write1302(0x8e,0x80);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onth++;
                                   if(hide_month>3)
                                             hide_month=0;
                                   show_tome();
                                 }while(count==7); break;
              case 7:  do
                                 { hide_month=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0x8c,temp);
                                         Write1302(0x8e,0x80);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year++;
                                   if(hide_year>3)
                                             hide_year=0;
                                   show_tome();
                                 }while(count==8); break;
                  case 8: count=0; hide_year=0;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Write1302(0x8e0x80);
                                  done=0;   break;
                                  default:break;
                 }
}
viod show_time()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DataToStr(&CurrentTime);
  GotoXY(0,1);
  Print(CurrentTime.TimeString);
  GotoXY(0,0);
  Print(CurrentTime.DataString);
  GotoXY(15,0);
  Print(week_value);
  GotoXY(11,0);
  Print("week");
  Delay 1ms(400);
main()
{ flag=1;
  LCD_Initial();
  Initial_DS1302();
  up_flag=0;
  down_flag=0;
  done=0;
  while(1)
          { while(done==1) keydone();
          while(done==0)
                  { show_time();
                  flag=0;
                  Setkey();
                }
        }
}
}

网友A:
哎!不说明什么错误,谁有功夫一行一行的读你的程序。

网友B:
说说你目前的现象与你的目标那里不符,然后修改相应的程序.

网友C:
是液晶显示不了还是实时时钟显示不正确?如果液晶显示不了,那就是你的时序、初始化等出了问题;
如果实时时钟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时序、初始化、读写命令等出了问题

网友D(2016-08-23):
不知道你要的具体功能

网友E:
具体错误信息或现象说明一下啊,不然怎么看啊这么多代码。

网友F:
看的眼都花了

网友G:
看错误提示,进行跟踪调试

网友H:
楼主错误提示发给我看下。

网友A:
谁有功夫一行一行的看代码,连什么错误都不愿意提供?

网友I:
求错误提示消息,否则看不出来,另外是功能与预设不一致也要说出来啊。仅仅代码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