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按键开关闪烁灯程序(7月10号)

楼主(2016-07-10):
就是按下按键灯按一定的频率和空占比闪烁,松开灯灭。

比如在以下程序中怎么样加一个按键当开关。(转9geren 的)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2^0;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unsigned int x,无返回值unsigned int是宏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其值的范围是0~6553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无限循环
    {
           LED=0;//P2.0输出低电平,点亮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LED=1;//P2.0输出高电平,熄灭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2^0; sbit Key=P2^1;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unsigned int x,无返回值unsigned int是宏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其值的范围是0~6553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无限循环     {         if(Key==0)          {            LED=0;//P2.0输出低电平,点亮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LED=1;//P2.0输出高电平,熄灭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         else  LED=1;                } }

楼主:
是不是这样,可是无法通过。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1^0;
  sbit Key=P3^7;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unsigned int x,无返回值unsigned int是宏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其值的范围是0~6553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无限循环
                   {
                   if(Key==0)
                    {
                        LED=0;//P2.0输出低电平,点亮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LED=1;//P2.0输出高电平,熄灭LED灯
                        delay(2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X值,相当于更改LED灯闪烁的频率
                            }
                        else  LED=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