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 MOV TMOD,001H中的001h变成#001h P2.0闪烁就慢很多,#不加就快很多,有人知道是...

楼主(2016-07-10):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NTO

MAIN:
MOV TMOD,001H
MOV TL0,#0B0H
MOV TH0,#3CH
MOV R1,#20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SJMP $

INTO:
MOV TL0,#0B0H
MOV TH0,#3CH
DJNZ R1,EXIT
MOV R1,#20
CPL P2.0

EXIT:
RETI

网友A:
MOV TMOD,001H,定时方式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V TMOD,001H,定时方式变了吧

错!TMOD后是立即数,需加#号。

网友C:
MOV TMOD,001H =  MOV TMOD,R1 ;(R1里是什么,不得而知)
MOV TMOD,#001H = MOV TMOD, #00000001B

网友D:
"MOV  TMOD, 001H"表示将片内RAM中001H单元中(也是当RS0=0、RS1=0时的R1的单元)的内容赋给TMOD。一般不进行赋值时其值为“0”,指令执行的结果就是TIME1工作于13位定时器状态,最大溢出值为十进制的8191。
"MOV  TMOD, #001H"表示将立即数1赋给TMOD。指令执行的结果就是TIME1工作于16位定时器状态,最大溢出值为十进制的65536。
因此13位定时器比16位定时器要快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