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c2543的DA芯片 转化后的数据,后两位一直在跳动,应如何处理

楼主(2016-07-10):
转化后的数据,后两位一直在跳动,应如何处理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输入电路中的稳定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输入电路中的稳定度不够.

原来这样,还疑惑了半天,谢了

网友B:
就是电路中过的稳定度不够

网友C:
稳定度不够,调下时间

网友C(2018-07-14):
正常,可以实际测下

网友D:
可以调节一下延时 的时间

网友E:
波动范围多大?

网友F:
稳定度不够

网友G(2019-08-05):
修改一下延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