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阻电容二极管好坏

楼主(2016-07-11):
各位大师们好,小白来请教如何数字万用表测量电阻电容二极管好坏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测,电阻显示的值是多少与电阻色环的值是否相符. 电容根据电容的容值选择相应的档位.看显示的值与电容的值是否相符. 二极管的好坏是用红黑表笔对调测,一次为几百欧姆,另一次为无穷大.否则,是不良.

网友B:
用万用表测电阻值。

网友C:
看稳定性

网友D:
用万用表测电阻值,检查电阻大小。

网友E:
万用表都有测电阻功能,直接测量即可。注意手不可以同时接触电阻的两端,以免引进误差。

测电容时,如果万用表上有测电容功能,会直接显示容量。如果是指针式万用表(现在很少有人用,其实和数字表比有其方便之处)若无此功能,就只能用电阻档粗测一下,初接触电容两极时,指针会有较大的摆动。阻值高的档位摆动会大一些。如果根本无摆动则是不正常。除电解电容外,一般无极性电容的直流阻值都会很大的甚至到无穷大。电解电容随着容量加大漏电也会加大,要凭经验。

反向时二极管呈现无穷大的阻值,正向时一般显示一个结电压。锗管较小0.25~0.3之间,硅管稍大0.65左右。

网友F: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因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阻很小,近似于0,反向电阻无穷大

网友G:
电阻采用欧姆档测量,二极管也可以用电阻档测量一般电阻值较小的就烧坏了

网友H:
分别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电阻阻值,用电容档测电容容量,用二极管档位测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取可判定好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都有测电阻功能,直接测量即可。注意手不可以同时接触电阻的两端,以免引进误差。

测电容时,如果 ...

讲的很好

网友J: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就好啦,正向电阻约为0,反向电阻无穷大

网友K:
电阻:用万用表的电阻档,看看测出的阻值是多少
电容:与电阻测量方法相似
二极管:万用表的红黑表笔连接二极管的两个管脚看阻值;然后将两表笔对调看阻值;若一次较小,另一次无穷大则好用

网友J: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两个电阻相差很大就是好的

网友L:
 用万用表测

网友M:
万用表打到电阻档,表笔接触电阻两端测试值在电阻标示数值误差范围内为好,电容同理,二极管:万用表打到二极管,表笔接触二极管两极量阻值,表笔反向再测次,正向几百反向无穷大为好

网友N:
如果有LRC电桥,测量电容使用测试电容档测量,测量容值是否在标称值的容差范围之内。电阻使用万用表测量,或者LRC电桥测量。二极管测试可以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二极管正向压降0.7V左右(硅管),反向无穷大。

网友O:
电阻和二极管使用一般的万用表对应档位即可,电容需要用电容档 经验证明,有些型号的数字万用表(例如DT890B+)在测量50pF以下的小容量电容器时误差较大,测量20pF以下电容几乎没有参考价值。此时可采用串联法测量小值电容。方法是:先找一只220pF左右的电容,用数字万用表测出其实际容量C1,然后把待测小电容与之并联测出其总容量C2,则两者之差(C1-C2)即是待测小电容的容量。用此法测量1~20pF的小容量电容很准确。

网友P:
电阻(容):先读阻(容)值再用万用表测是否符合
二极管:用万用变电阻档正反测两次 一次阻值很小 一次无穷大则正常

网友Q:
用万用表

网友R:
电阻测阻值,电容测容值,二极管可以测正向导通压降

网友S:
万用表就行了

网友T:
利用数字万用表的蜂鸣器档,可以快速检查电解电容器的质量好坏。

网友U:
这个问题不应是51黑讨论和解答的问题。

网友V:
用万用表测电阻值大小

网友W:
电阻测阻值,与标识相比较;电容测容值,与标识相比较,用二极管挡测正向导通压降,根据硅管还是锗管,正向压降0.7左右和0.3左右。

网友X:
测量电阻可以用万用表的蜂鸣档,电容则用万用表的电阻档,二极管直接与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接触,看是否发亮即行

网友Y:
用表笔两端置于电阻两端检测是否显示阻值

网友Z:
直接打到对应档位测试即可。

网友AA:
万用表正反接二极管电阻,

网友AB:
数字表上分别用对用的检测档位进行检测

网友AC:
用万用表   二极管有正向导通性

网友AD:
用万用表测阻值

网友AE(2017-05-05):
楼主需要补习哦。
万用表直接测量电阻。
测电容时,看万用表类型。如果有测电容功能,会直接显示容量。如果没有,要凭经验估计了。
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网友AF:
万用表跳到欧姆档测电阻两端有阻值就可以。二极管是有阻值和无穷大就是正常的

网友AG:
拿万用表测量

网友AH:
最好使用数字万用表,测电阻用电阻档,表笔接触电阻两端测试值在电阻标示数值误差范围内为好,电容同理,二极管:万用表打到二极管,表笔接触二极管两极量阻值,表笔反向再测次,正向几百反向无穷大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