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位段的理解?

楼主(2016-07-11):
#ifndef USERMACRO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ion bitdef{
                               unsigned char byte;
                               struct{
                                           unsigned char  d0:1;
                                           unsigned char  d1:1;
                                           unsigned char  d2:1;
                                           unsigned char  d3:1;
                                           unsigned char  d4:1;
                                           unsigned char  d5:1;
                                           unsigned char  d6:1;
                                           unsigned char  d7:1;
                                        }bits;
                              }BitD;
#define TRUE 1
#define FAUSE 0
请问这段函数怎么理解,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共用体,一个字节和八个位共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共用体,一个字节和八个位共用

网友C:
八位公用 调用这个结构体就可以单独设置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