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12864显示奔跑的狮子

楼主:
51单片机驱动12864显示连贯图片
/****************************************************
                   功  能:12864显示连贯的图片(奔跑的狮子)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  振:        11.0592M
                   作  者; 苏义江改编自网络
                   时  间:        2016-7-10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LCD_RS=P2^7;        //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_RW=P2^6;        // 读写选择端
sbit LCD_EN=P2^5;        // 使能信号
//sbit LCD_PSB=P1^6;           // 并/串选择
uchar code table0[]={
/*--  调入了一幅图像:这是您新建的图像  狮子图片1--*/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狮子图片2
uchar code table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狮子图片3
uchar code table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狮子图片4
uchar code table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狮子图片5
uchar code table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狮子图片6
uchar code table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坐标图片
uchar code tabl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delay(uint z)                //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delay1(uint z)                //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600;y>0;y--);
}
//写指令数据到LCD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写显示数据到LCD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lcd_init1()//12964初始化字符串
{
        write_cmd(0x34);    //关闭画图功能
    delay(2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20);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光标关
    delay(20);
    write_cmd(0x01);        //消除所有显示
    delay(20);
         write_cmd(0x08);
    delay(20);
         write_cmd(0x06);
}
//12864初始化 图片
void lcd_init()//12964初始化
{
      //  LCD_PSB=1;                                //并口模式
      /*  write_cmd(0x34);    //关闭画图功能
        delay(2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20);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光标关
        delay(20);
        write_cmd(0x01);        //消除所有显示
        delay(20);
                 write_cmd(0x08);
        delay(20);
                 write_cmd(0x06);                  */

                write_cmd(0x3e); //8位数据传输,扩展指令操作,绘图开
        delay(2);
                write_cmd(0x01); //消除所有显示
        delay(2);
}
//清整个CDRAM空间-----------
void clrgdram()
{
/*         //这样清屏效果不好
        uchar i,j,k;
         uchar lcd_x,lcd_y;
         lcd_x=0x80;
         lcd_y=0x80;
         write_cmd(0x34);
         for(i=0;i<2;i++)
         {
         for(j=0;j<32;j++)
         {
         write_cmd(lcd_y+j);
         write_cmd(lcd_x);
         for(k=0;k<16;k++)
         {
         write_dat(0x00);
         }
         }
         lcd_x=0x88;  }
//         write_cmd(0x36);
         write_cmd(0x30);
   */
   //正常清屏效果
   uchar x,y ;
    for(y=0;y<64;y++)
    for(x=0;x<16;x++)
    {
        write_cmd(0x34);
        write_cmd(y+0x80);
        //行地址
        write_cmd(x+0x80);
        //列地址
        write_cmd(0x3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
}
//清屏
void clrscreen()
{
    write_cmd(0x01);
    delay(10);
}
//显示整屏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code *add)//显示图片函数
{                                         //address是是指向数组的指针,用法:show_Pic(XY)当中XY为数组名
    uchar i,j;
    for(i=0;i<32;i++)      //上半屏的32排依次先写满
    {
        write_cmd(0x80+i); //先送垂直地址
        write_cmd(0x80);   //再送水平地址,水平地址可自加1
        for(j=0;j<16;j++) //每排128个点,所以一共要16个两位16进制数(也就是8位二进制数)才能全部控制
        {
            write_dat(*add);
                 add++;
        }
    }
    for(i=0;i<32;i++)     //下半屏的32排操作原理和上半屏一样
    {
        write_cmd(0x80+i);
        write_cmd(0x88);
        for(j=0;j<16;j++)
        {
            write_dat(*add);
                 add++;
        }
    }

}
void display1(uchar code *add)//显示图片函数
{
        //画图像
        uchar i,j,k,lcd_x,lcd_y;
        lcd_x=0x80;
        lcd_y=0x80;
        write_cmd(0x34);//打开扩充功能
         write_cmd(0x36);//打开绘图功能
        for(i=0;i<2;i++)   //分为上下两屏
         {
         for(j=0;j<32;j++)
         {
         write_cmd(lcd_y+j);
         write_cmd(lcd_x);
         for(k=0;k<16;k++)  //写入显示数据
         {
         write_dat(*add++);
         }
         }
         lcd_x=0x88;//将x地址指向下半屏
          }

           write_cmd(0x30);//操作恢复为常用指令
}

void set_cursor(uchar x,uchar y)
{
        uchar i;  switch(x)           //确定行号
        {
                case 0x00: i=0x80; break;    //第一行
                case 0x01: i=0x90; break;     //第二行
                case 0x02: i=0x88; break;     //第三行
                case 0x03: i=0x98; break;     //第四行
                default : break;
        }
        i = y+i;          //确定列号
        write_cmd(i);
}

//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函数  //参数说明:x为行号,y为列号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Alphabet)
{
        uchar i=0;  set_cursor(x,y);    //设置显示的起始地址
        while(Alphabet[i]!='\0')
        {
                write_dat(Alphabet[i]);   //写入需要显示字符的显示码
                i++;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j;
        lcd_init(); //初始化
        delay(10);

//        clrscreen();
        write_cmd(0x01);
        delay(300);
    while(1)
        {
                clrgdram();
                delay(30);
                display_string(0,2,"我爱单片机");
                display_string(1,1,"奔跑的狮子");
                display_string(2,0,"努力执着不断努力");
                display_string(3,0,"创造美好的明天!");
                delay1(5000);
                write_cmd(0x01);
                delay(100);
                for(j=0;j<8;j++)  //显示8遍
                {
                           for(i=0;i<6;i++) //显示7幅图画
                        {
                           display1(table0+16*64*i);
                           delay(1);
                        }
                }
                clrgdram();
                delay(50);
           write_cmd(0x01);
           delay(10);
        }
}

奔跑的狮子

奔跑的狮子

网友A(2016-07-11):
呵呵,不错喔,就是图片太占空间了,不能放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