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W4K58S4-小四轴飞行器 原理图和程序等制作资料分享

楼主(2016-07-12):
四轴遥控器程序 2.1.rar

网友A:
楼主的部分代码:
#include <STC15W4K60S4.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NRF24L01.H>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2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sbit  TX_FULL =sta^0;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x6e);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2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B/S,发射功率为最大值+7dB,由于有X2401L功放,实际+21dbm输出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inerDelay_us(12);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inerDelay_us(12);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inerDelay_us(12);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inerDelay_us(12);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inerDelay_us(12);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2,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CE=1;                                                                     //!!!!!!!!!!!!!!!!!!!!!!!!!!!!!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SPI_RW_Reg(0xE1,0xff);
        CE=0;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2, 0x0e);
        CE=1;
        inerDelay_us(10);   //CE高电平大于10us才能进入发射模式
}

#include <STC15W4K60S4.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MPU6050.H>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extern int g_x,g_y,g_z;            //陀螺仪矫正参数
extern char a_x,a_y;               //角度矫正参数
extern double Angle,Angley;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IAP_CMD = 0;
    IAP_TRIG = 0;
    IAP_ADDRH = 0x80;
    IAP_ADDRL = 0;
}
unsigned char Iap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 //读取1字节
{
    unsigned char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READ;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Byte(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写入1字节
{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Idle();
}

void IapEraseSector(unsigned int addr) //扇区擦除
{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ERASE;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Idle();
}
void IAP_Gyro()   //陀螺仪校准
{
        IapEraseSector(0xE200); //扇区擦除
        g_y = GetData(GYRO_YOUT_H);  //读取陀螺仪数据
        g_x = GetData(GYRO_XOUT_H);
        g_z = GetData(GYRO_ZOUT_H);
        IapProgramByte(0xE200,g_y>>8);  //写入数据至EEPROM
        IapProgramByte(0xE201,g_y);
        IapProgramByte(0xE202,g_x>>8);     //陀螺仪数据存放至114扇区
        IapProgramByte(0xE203,g_x);
        IapProgramByte(0xE204,g_z>>8);
        IapProgramByte(0xE205,g_z);
        IapProgramByte(0xE206,1);
}
void IAP_Angle()
{
        IapEraseSector(0xE400);           //加速度计数据存放至115扇区
        a_x=(char)Angle;
        a_y=(char)Angley;
        IapProgramByte(0xE400,1);
        IapProgramByte(0xE401,a_x);
        IapProgramByte(0xE402,a_y);
}
void IAPRead()
{
        unsigned char i;
        i=IapReadByte(0xE206);
        if(i==1)      //判断数据是否已经更新过,更新过才读取数据
        {
        g_y=IapReadByte(0xE200)<<8|IapReadByte(0xE201);
        g_x=IapReadByte(0xE202)<<8|IapReadByte(0xE203);
        g_z=IapReadByte(0xE204)<<8|IapReadByte(0xE205);
        }
        i=IapReadByte(0xE400);
        if(i==1)      //判断数据是否已经更新过,更新过才读取数据
        {
        a_x=IapReadByte(0xE401);
        a_y=IapReadByte(0xE402);
        }
}

楼主:
这个是我们做飞行器不错的参考资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做飞行器不错的参考资料了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C(2016-10-25):
没黑币,什么都做不了

网友D:
回帖奖励 +1 黑币

mark= =

网友E:
最小系统可不可以啊

网友F(2017-05-29):
和H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学习

网友G:
好长的程序呀

网友H:
初学前来学习

网友I(2017-06-28):
收藏先,以后好研究

网友J:
不知道,四轴都需要买什么东西?

网友K:
很厉害的设计,值得学习

网友L:
我正在学习制作遥控飞机模型,很需要的资料,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L:
我正在做遥控飞机模型,正好需要这方面的技术资料!感谢奉献!!

网友L:
楼主!能否用方框图描述一下“MPU6050”的程序设计思路。
谢谢!!

网友L(2017-07-29):
用的什么软件编译?

网友M(2018-01-15):
初学者,一点也看不懂。嘿嘿

网友N(2018-12-27):
电调也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O:
很好的资料 谢谢分享 最近研究四轴

网友P(2019-05-29):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Q:
值得学习下,已经收藏,帮顶

网友R(2019-08-10):
这个遥控器源程序为何没看到main主函数?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S:
太厉害了啊,受用了

网友T(2019-09-13):
这个是STC官网的那个吗

网友U:
正好在搞飞行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V:
打算做无人机,想观看观摩一下

网友W(2019-10-17):
下载下来程序的头文件是stc15f2k60s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