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程序哪儿出错了 为什么只能实现加 不能实现减和清零?急!!!

楼主(2016-07-12):
S_SET BIT P1.5
M_SET BIT P1.6
S_SVT BIT P1.4
M_SVT BIT P1.7
RESET BIT P1.3 ?
WS EQU 35H
SEC EQU 29H
MIN EQU 30H
TCNC EQU 34H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NT_T0
START:MOV DPTR,#TAB
       MOV SEC,#0
    MOV MIN,#0
    MOV TCNC,#0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50000)/256
    MOV TH0,#(65536-50000)MOD 256
    MOV IE,#82H
    SETB TR0
S1:LCALL DISPLAY
   JNB S_SET,A1
   JNB M_SET,K1
   JNB S_SVT,A2
   JNB M_SVT,K2
   JNB RESET,QQ
A1:LCALL DELAY
   JB S_SET,S1
   INC SEC
   MOV A,SEC
   CJNE A,#60,J0
   MOV SEC,#0
   LJMP K1
A2:LCALL DELAY
    JB S_SVT,S1
DEC SEC
MOV A,SEC
CJNE A,#00,J0
    LJMP S1
CC:LCALL DELAY
   JB M_SET,S1
K1:INC MIN
   MOV A,MIN
   CJNE A,#60,J1
   MOV MIN,#0
   MOV SEC,#0
   LJMP S1
CC1:LCALL DELAY
    JB M_SVT,S1
K2:DEC MIN
   MOV A,MIN
   CJNE A,#00,J1
   LJMP S1
QQ:MOV MIN,#0
   MOV SEC,#0
   LJMP S1
J0:JB S_SET,S1
   LCALL DISPLAY
   SJMP J0
J1:JB M_SET,S1
   LCALL DISPLAY
   SJMP J1
INT_T0:MOV TH0,#(65536-50000)/256
       MOV TL0,#(65536-50000)MOD 256
    INC TCNC
    MOV A,TCNC
    CJNE A,#20,RETUNE
    INC SEC
    MOV TCNC,#0
    MOV A,SEC
    CJNE A,#60,RETUNE
    INC MIN
    MOV SEC,#0
    MOV A,#MIN
    CJNE A,#60,RETUNE
    MOV MIN,#0
    MOV SEC,#0
    MOV TCNC,#0
RETUNE:RETI
DISPLAY:MOV A,SEC
        MOV B,#10
  DIV AB
  CLR P3.4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4
  MOV A,B
  CLR P3.5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5
  MOV A,MIN
  MOV B,#10
  DIV AB
  CLR P3.2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2
  MOV A,B
  CLR P3.3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3
  RET
DELAY:MOV R6,#10
    D1: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1
RET
TAB: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END

网友A:
你程序里面:
“  JNB S_SET,A1
   JNB M_SET,K1
   JNB S_SVT,A2
   JNB M_SVT,K2
   JNB RESET,QQ ”
语句中的S_SET、M_SET、 S_SVT、M_SVT、RESET变化的条件是什么?是按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里面:
“  JNB S_SET,A1
   JNB M_SET,K1

是按键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