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基于51单片机wifi控制资料系啊?

楼主(2016-07-12):
基于51单片机wifi控制继电器资料,那位高手有?

网友A:
可以的,WIFI有专用模块,淘宝上有,但是有个问题,你传输的什么信号?视屏,声音?还是简单的控制信号,51的功能太弱,速度太慢,控制WIFI也可以用,但是不能传输高速的数据,并且协议比较复杂,不,是相当复杂,51的程序储存器恐怕都装不下,要外接存储器。用ARM控制WIFI比较好。

楼主:
控制家电用的

网友B(2018-01-17):
楼主你还有智能家居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C:
WIFI不是有串口的吗,直接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