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EL-8051-III实验箱怎么直接输程序

楼主(2016-07-13):
急急急!初学,EL-8051-III实验箱右下角有0-F的按键,还有一些功能键。按照实验箱的使用说明,它是可以单独使用,不用连PC输入程序的。那么请问用实验箱的按键怎么输程序?输入的是汇编程序吗???那种简单的把流水灯点亮就行。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老师或该台设备制造商写的产品说明书。

网友B:
常见的试验箱、单板机不可能装编译程序,所以应该是输入的是机器码。全是16 进制码。

网友B:
一般是先输入存储单元地址,然后输入指令码。输入完成后按运行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