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单片红外线测距仪

楼主(2016-07-13):
p1.0口接测距传感器,p1.1接蜂鸣器,p1.2接一个二极管小灯,设定目标。相距一个距离,在测距传感器没有和目标没有到那个距离时,小灯亮,到了距离蜂鸣器响。

网友A:
起码给个测距传感器的图纸或图片吧,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协议的传感器啊

网友B:
主要是了解ad转换

网友C:
AD转换和算法要求

网友D:
你用一个寻迹模块,调好距离不就好了。

网友E(2016-09-13):
建议先看超声波测距吧

网友E:
要测相位的 没有那么简单的 先把超声波测距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