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求助 啊,,

楼主(2016-07-13):
AT89C52单片红外线测距仪,p1.0口接测距传感器,p1.1接蜂鸣器,p1.2接一个二极管小灯,设定目标。相距一个距离,在测距传感器没有和目标没有到那个距离时,小灯亮,到了距离蜂鸣器响。

网友A:
你是要别人给你写的源码吗?

网友A:
你是要源码吗?还是想请教该怎么做

网友B:
很简单呀,红外测距仪都有现成的总线接口,直接买个核心板,STM32的一般芯片就能搞定。

网友C:
你想要什么?

网友D:
开源网站,找找

网友E:
红外线测距仪插针是几插的啊?

网友F:
选读出距离,然后在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思维逻辑和文字描述能力有待提高

网友H:
其实红外测距大部分使用ad转换的,你可以去看看ad转换

网友I:
需要原理图、代码?

网友J:
这是一个小项目啊?需要别人写吗

网友K:
看见是个妹子就进来了  但是不会

网友L:
你需要什么

网友M:
网上找个 红外测距例程 啊

网友N:
找淘宝,有代码

网友O:
一头雾水

网友P:
这叫避障吧,亲,红外测距还是有难度的,根据我国论坛规定:凡是自称小女子的都要先上果照,才能最快速度的获得坛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Q:
你的意思是别人帮你写还是?

网友R:
避障不是有专门的模块吗?

网友S:
用一个寻迹模块调好距离不就可以了

网友T:
#这是一整个系统你得找各个模块的使用方法和电路图#

网友U:
这个有现成的代码啊 使用超声波模块测距就好了

网友S:
寻迹模块的输出直接可以接蜂鸣器啊,连单片机都不用。

网友V:
你这个是要求帮你写程序,不是解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