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4*4矩阵键盘的扫描方法

楼主(2016-07-13):
第一种:这种方法就是郭天祥书上教的扫描方法,很容易理解,但是程序比较长。
    P2=0xfe;//给第一列送低电平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去抖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break;
                         case 0xee:num=2;break;
                         case 0xee:num=3;break;
                         case 0xee:num=4;break;
                 }
            while(temp!=0xf0)    //按键释放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然后再给第二、三、四列依次送低电平检查,也就是说再重复上边的程序四次

第二种
u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
P2=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2&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P2&0x0f)!=0x0f)
  {
    cord_h=P2&0x0f;  //读入列线值
   P2=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P2&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P2&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第三种
uchar keyscan()
{
    uchar i=0,j=0,key;
    P2=0xf0;               // 高位拉高,低位拉低
    if(((~P2)&0xf0)!=0)
    {
        delay(10);
        if(((~P32&0xf0)!=0)
        {
            P2=0xfe;
            while(((~P2)&0x0f)!=0)        // 此语句保证只扫描四行
            {
                if(((~P2)&0xf0)!=0)
                {
                    switch((~P2)&0xf0)
                    {
                        case 0x10:
                            j=0;break;
                        case 0x20:
                            j=1;break;
                        case 0x40:
                            j=2;break;
                        case 0x80:
                            j=3;break;
                    }
                    return(4*i+j);
                }
                else
                {
                    P3=P3<<1;           //循环4次
                    i++;
                }
            }
        }
    }
    return (key) ;
}
第四种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code K_Tab[4][4] = {
          0xee, 0xde, 0xbe, 0x7e, 0xed, 0xdd, 0xbd, 0x7d,
          0xeb, 0xdb, 0xbb, 0x7b, 0xe7, 0xd7, 0xb7, 0x77};
    uchar temp1 = 0xfe, temp2, i, j;
    for(i = 0; i < 4; i++)
    {          //扫描低四位
        P3 = temp1;                     //输出一行0
        temp2 = P3;                     //马上就读入
        if((temp2 & 0xf0) != 0xf0)     //如果有键按下
        {
            for(j = 0; j < 4; j++)        //就扫描高四位
                if(temp2 == K_Tab[j])    //查表
            return i * 4 + j;         //查到了就返回按键的数值
        }
        else temp1 = _crol_(temp1, 1);
    }
    return 16;                        //没有查到,返回按键松开的代码
}

网友A:
不错,可以借鉴学习!

网友B(2018-11-26):
第一种有问题,情况都为按键1

网友C(2019-03-10):
第一种里面的P2应该是P3吧,矩阵键盘好像是P3口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里面的P2应该是P3吧,矩阵键盘好像是P3口控制的

都可以的

网友D:
对于CPU占用不高的,可以用第一种比较直观

网友E(2020-03-24):
还是利用定时中断做消抖好点 CPU利用效率高

网友F(2022-10-04):
应该使用状态机思路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