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神求助,关于MODBUS 协议

楼主(2016-07-14):
有那位大神做过步科触摸屏ET070控制51单片机.望给予指点.       2279196123@QQ.COM

网友A:
本人最近做一个威纶通触摸屏读单片机传感器数据 ,  原理大概是这样的:  单片机串口输出xx xx xx  xx  xx xx 等字节个数自定义的16位数据,然后 触摸屏通过485与单片机通讯,在触摸屏上写脚本(有自带的串口接收函数) 然后解析接收数据。没用过步科触摸屏   觉得应该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