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6-07-14):
x=T0count*65536+TH0*256+TL0;//取得时间宽度参数
x=x/5;//计算速度

求解计算马达速度为什么要用这两句?

网友A:
3字节转换成十进制吧?

网友B:
以定时器的数据计算脉冲的数量,再除以电机所需转一圈的脉冲数量 得出电机的转速,我也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