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

楼主(2016-07-14):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P1=0;
                                                           EA=1;
                                                           EX0=1;
                                                           TCON=0X01;
                                                           while(1);
                                                           }

                                                           void cheng() interrupt 0
                                                           {
                                                           P1=!P1;
                                                           }

为什么我只有按独立按键第三个才有反应,而且也只是有一个灯灭
不应该是4个键都可以,led灯一起亮灭吗?

网友A:
P1=0????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但是从你大概描述看,如果你要操作P1的所有IO口不能直接写P1=0  ,需要写成16进制 P1=0X00;P1=0XFF;如果需要位操作就必须先声明:sbit P1^3=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但是从你大概描述看,如果你要操作P1的所有IO口不能直接写P1=0  ,需要写成16进制 P1= ...

P1=0是可以的,问题好像是只有3.2端口按下才触发跳变沿,其他的不触发,可是是为什么啊?

网友C:
你的中断就是INT0,当然只有P3.2按下好用。

网友D:
P3口由两个功能 在寄存器相应的设置 才能出发第二个功能比如外部中断 只有P3^2 和P3^3有外部中断的功能,其他的I/O口没有 当然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