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怎么解释?结果是多少?

楼主(2016-07-15):
P0=(4>0)&&(9>0XAB);

网友A:
4>0 结果是1 9>0xab结果是0 1&&0结果是0 所以最后 P0=0

网友B:
左边为真(1),右边0xab转化为二进制是10101011=171>9为假(0)所以1&0为假(0)>

网友C:
4>0 结果是1 9>0xab结果是0 1与0结果是0 所以最后 P0=0

网友D:
先判断4>0结果为真  1 ,然后在判断9>0xab结果是假 0;再与运算,结果为0;所以P0=0;

网友E:
这个字符&&,叫与字符,4>0为真;9>0xab为假,所以P0=0即P为假。

网友F:
这是老师考初学者的简单试题。不会出现在应用程序中,若出现,那就是傻瓜。

网友G:
这个题里面4>0 结果是1 9>0xab结果是0 1与0结果是0 所以最后 P0=0

网友H:
&&是逻辑“与”,, 左右为逻辑判断语句,0与1等于0

网友I:
比较括号内语句的值,4>0为真,0xAB是十六进制数171,9>0xAB为假,1&&0为0,将0赋予P0

网友J:
我也不知道  同求

网友K:
好吧 不太会。。

网友L:
arduino入门免费视频教程

网友M:
P0=0 因为4>0=1   9>0xAB=0    1and 0=0

网友N:
结果为假,0

网友O:
两个都成立就为1

网友P:
0XAB是十进制168,9>168为假,4>0为真,0&&1为0,结果为0

网友Q(2019-02-05):
C语言入门免费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