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7-15):
1.通电后为什么硬件电路的电机驱动发热会很快(一分钟就烫手了,当然驱动肯定没烧坏)?2.电机驱动(LM293D)的使能端刚通电时输入还很不稳定,不过不到一分钟就好了?(我在单片机输出到驱动的使能端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检测输出的状态,刚通电二极管一直闪,闪了一会儿就常亮了)

网友A:
一般这里的人很少回答,除了几个热心的和管理员之外,估计没有几个人
硬件电路的电机驱动 你指的是LM293D 吗?有没有背散热片,驱动电流多大?这个芯片你一定要背一个大一点的散热片,散后采用直流电源看看通电后功率有多少?可以计算出来,不是带有半流状态吗?
只要通电接上了电机就会有电流
你不要接电机看看是否发烫
我在单片机输出到驱动的使能端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检测输出的状态,什么意思,使能端是一个高电平5V的电压吧,你使能的是什么信号?不会是驱动信号吧? 采用示波器看看这个使能脚信号是什么波形就能判断出来!
电源对驱动的功率够不够也是个问题

网友A:
竟然发不出去 打那么多字
第一:发热是LM293D发热吗,在什么状态下发热,驱动有没有带负载
第二:LM293D有没有带散热片,没有的话加上去,发热很正常
第三:你说的使能端指的是哪个信号 驱动信号 还是正反信号 还是 脱机信号?
第四:采用示波器看看使能端的信号是个什么波形 闪烁的频率是多少
第五:驱动一旦接上电机,驱动有半流功能的话,其实电机存在电流损耗 驱动发热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