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中仿真时无法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6-07-15):
求教:
在keil u5中,在debug界面选择view→serial windows→UART#1以实现对scanf()的输入。
但是为什么无法输入?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

网友A:
scanf本身是一个C的库函数  是实现的CMD的数据输入  你这个需要修改putchar函数才行

网友B:
对修改成putchar

网友C:
修改成putchar函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