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wifi模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15):
万能遥控中不用单片机行吗?

网友A:
你指的wifi模块是指加单片机的数据可以通过wifi方式传出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wifi模块是指加单片机的数据可以通过wifi方式传出去吧

  我的意思是一个wifi模块不加单片机可不可以把数据发出去

网友B:
不可以的吧

楼主:
  一般用什么型号单片机配合wifi模块控制信号

网友C:
单片机和wifi模板有什么区别”?是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D:
好像不可以,一般需要wifi模块

网友E:
单片机就是内核+控制器   wifi模块是具有wifi通信功能的电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