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第一次进入中断时间不对

楼主:
定时器1定时1ms,可进入中断后,时间为18s多ps 时间已经清零后,重新运行,仍为18s多

源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TMOD = 0x10;
        TH1 = 0xFC;
        TL1 = 0x67;
        TR1 = 1;
        EA = 1;
        ET1 =1 ;
while(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unsigned int i=0;
TH1 = 0xFC;
TL1 = 0x67;
i++;

}

网友A(2016-07-15):
改为定时器0后,运行正常,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抱大腿

网友B:
unsigned int i=0;
TH1 = 0xFC;
TL1 = 0x67;
i++;

每次进入中断,i=0,然后 i++  ,结果是什么呢?   i一直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