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闪烁LED程序问题

楼主(2016-07-15):
单片机c8051f020,晶振22.1184MHz.定时器0模式1.LED端口是P3^3.定时1s闪烁。程序运行后LED常亮,不闪烁。
#include<c8051f020.h>
sbit LED=P3^3;

void PORT_Init(void)
  {
     XBR2=0x40;
     P3MDOUT=0xff;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t=0;
    PORT_Init();

        TMOD=0x01;//定时器0模式1
        TH0=0x70;//定时器初值高8位
        TL0=0x00;//定时器初值低8位
        TR0=1;  //打开定时器

        while(1)
        {
          if(TF0 == 1)
          {
            TF0=0;        //软件清零
                TH0=0x70;  //重新赋值
            TL0=0x00;  //重新赋值
                cnt++;
                if(cnt>=50)
                {
                 cnt=0;         //清零
                 LED=~LED;
                }
          }
        }
}

网友A:
你没说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什么问题啊。

单片机c8051f020,晶振22.1184MHz.定时器0模式1.LED端口是P3^3.定时1s闪烁。程序运行后LED常亮,不闪烁

网友B:
闪灯很简单:
1,做一个闪动时钟标记位,设为S,用时间中断,让S每间隔一个时间(如0.25秒)反转一次,即闪动.
2,做N个闪动需求标记位(如:S1,S2,S3),每个位对应需要闪动的位.
实现:如显示第三位F3
假设:以前(未闪动)送出至端口的数据=F3
则闪动显示时:送出至端口的数据=F3 & S3 & S + !S3 & F3 就实现闪动了
细解:当S3=0时,禁止闪动,F3 & S3 & S + !S3 & F3=F3 与以前不闪一样
          当S3=1时,要求闪动,F3 & S3 & S + !S3 & F3=F3 & S 是否显示取决于S,即每0.25秒闪动一次。
所以要不要闪动某位,只要将Sn置1清0即可,很方便。

网友B:
程序设计在于精巧的构思,写程序只是以规定的格式写写字符串而矣。

网友C(2016-09-28):
我给改了一下,在实验板上测试通过,LED能闪烁。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void PORT_Init(void)
  {
     XBR2=0x40;
     P3MDOUT=0xff;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t=0;
    //PORT_Init();

        TMOD=0x01;//定时器0模式1
        TH0=0x70;//定时器初值高8位
        TL0=0x00;//定时器初值低8位
        TR0=1;  //打开定时器

        while(1)
        {
          if(TF0 == 1)
          {
            TF0=0;        //软件清零
            TH0=0x70;  //重新赋值
            TL0=0x00;  //重新赋值
                cnt++;
                if(cnt>=50)
                {
                 cnt=0;         //清零
                 LED=~LED;
                }
          }
        }
}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
1。设置一个1S的定时器
2。每当1S到时间后把p3.3取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