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钟

楼主(2016-07-15):
数字钟

网友A(2017-11-17):
(1)        使用2个四位共阴数码管做显示部分。- (2)        上电的时候,L1发光二极管以1S闪烁。 (3)        可调时功能,有到点报时、闹铃功能。 最小系统:stc89c52rc,12M晶振,2*30P电容,10K电阻,10U电容; 外围芯片:轻触按键*5,4位共阴数码管*2,三极管8550*1,蜂鸣器*1,排阻4K7,插针接口若干,LED*1,74HC573*1。 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