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实验

楼主(2016-07-15):
系统的消耗指标:三相四线制电源(380V AC),最大用电6kW;单相电源(220V AC),最大用电1kW;自来水 150升,重复使用。
2.1控制系统组成
A3000控制系统(A3000-CS)包括了传感器执行器I/O连接板、四个可换的子控制系统板。控制系统模块分别由常规仪表、DDC、CAN、PLC组成。图见1-1。

                               图1-1 控制系统结构
2.2现场系统组成
A3000现场系统(A3000-FBS)包括三水箱,一个锅炉,一个工业用板式换热器,大功率加热管,滞后时间可以调整的滞后系统,一个硬件连锁保护系统,两个水泵。传感器和执行器系统包括两个PA力表,一个PA流量计,一个常规电磁流量计,一个气动调节阀,一个电动调节阀,三个液位变送器,两个电磁阀。图见1-2。

现场系统包含两个支路。支路1有1#工频电源开关、变频器、1# 水泵、PA压力表、PA流量表、气动调节阀、、换热器,还可以直接注水到三个水箱以及锅炉。支路2有2#工频电源开关、2# 水泵,常规电磁流量计、PA压力表,电动调节阀,三个水箱,还有一路流入换热器进行冷却。
2.2.1面板左侧设置:
        电源:220V AC单相电源开关,380V AC三相电源开关(学校可能要求全部为220V交流电)。
        开关:三个旋钮开关,分别是照明电源开关、1#、2#工频电源开关。
        电压表:显示加在调压器上的电压值。
        变频器:对于A3000-FBS总线型现场系统,则具有Profibus DP控制端子。但是面板控制、4-20毫安控制对所有变频器都可以操作。面板右侧是现场系统的模拟屏,安装有6个指示灯。当水泵、电磁阀开启时,其状态指示灯分别点亮。当锅炉内水位超过低限液位开关时,液位开关闭合,联锁控制指示灯点亮,可以开始对锅炉加热。
第三章 实验内容
实验1 单容水箱液位数学模型的测定实验
一、实验目的
1、熟练掌握液位测量方法。
2、熟练掌握调节阀流量调节特性。
3、获得单容水箱液位数学模型。
二、实验设备
A3000-FBS总线型现场系统,百特控制系统。
三、实验原理与介绍
阶跃响应测试法是系统在开环运行状况下,待系统稳定后,通过调节器手动改变对象的输入信号(阶跃信号)。同时,记录对象的输出数据和阶跃响应曲线,然后根据给定对象模型的结构形式,对实验数据进行合理的处理,确定模型中的相关参数。
图解法是确定模型参数的一种实用方法,不同的模型结构,有不同的图解方法。
本实验的单容水箱是一个具有自平衡能力的水箱,其数学模型可用一阶惯性环节来近似描述,且用下述方法求取对象的特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