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测试过的PId

楼主(2016-07-16):
#include <I2Cdev.h>
#include<Wire.h>
#include<Stepper.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PWM.h>
#include "PID_v1.h"

#define Gry_offset 296   //陀螺仪X轴的静态漂移
#define Gyr_Gain -0.00763  //X轴读数转化为角速=1/131,向前方向与X轴相反
#define ACC_Gain 0.000061  //读数转化为加速度值=1/16384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k 0.715    //一阶互补滤波权重取值

//步数等于360/电机的步距角 1.8
#define STEPS 200
//电机对象stepper
Stepper stepper(STEPS, 8, 9, 10, 11);
int previous = 0;  //储存历史读数
int val;
const int aInPin = A0;

//设置每台电机的速度和方向引脚
int speed1 = 3;
int speed2 = 11;
int direction1 = 12;
int direction2 = 13;

int Speed_need = 0;
int Turn_need = 0;
float LSpeed_Need=0.0,RSpeed_Need=0.0;// 转弯设置
float speeds,speeds_filter,positions;
float diff_speeds,diff_speeds_all;

float Kp = 10, Kd = 0.06, Ksp = 2.8, Ksi = 0.11;

MPU6050 accelgyro;
int16_t ax, ay, az;
int16_t gx, gy, gz;
//motor
int dirPin1 = 8;
int stepperPin1 = 9;
int dirPin2 = 6;
int stepperPin2 = 7;

/*   角度参数 */
float Gyro_y;   //Y轴陀螺仪数据暂存
float Accel_x;  //X轴加速度值暂存
float Angle_ax;  //由加速度计算的倾斜角度
float Angle_gy;  //由角速度计算的倾斜角度
float Angle;     //小车最终倾斜角度

int Setpoint = 0;
/********** 互补滤波器参数 *********/
unsigned long now ;
unsigned long preTime = 0;
float angleG = 0;
/*********** PID控制器参数 *********/
unsigned long lastTime = 0;           // 前次时间
float ITerm = 0.0, lastInput = 0.0;    // 积分项、前次输入
float Output = 0.0;        // PID输出值
float LOutput,ROutput;
bool blinkState = false;
//******卡尔曼参数************

float Q_angle=0.001; //相对于加速度计的噪音协方差
float Q_gyro=0.003;
float R_angle=0.5;   //测量噪声协方差
float dt=0.01; //dt为kalman滤波器采样时间;
char C_0 = 1;
float Q_bias, Angle_err;   //Q_bias相对于陀螺仪的噪音协方差
float PCt_0, PCt_1, E;
float K_0, K_1, t_0, t_1;
float Pdot[4] ={0,0,0,0};
float PP[2][2] = { { 1, 0 },{ 0, 1 } };   //协方差误差矩阵

// 卡尔曼滤波20MHz的处理时间约0.77ms;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float Gyro)
{
  Angle+=(Gyro - Q_bias) * dt; //先验估计
  Pdot[0]=Q_angle - PP[0][1] - PP[1][0];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Pdot[1]=- PP[1][1];
  Pdot[2]=- PP[1][1];
  Pdot[3]=Q_gyro;
  PP[0][0] += Pdot[0] * dt;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微分的积分
  PP[0][1] += Pdot[1] * dt;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1][0] += Pdot[2] * dt;
  P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ccel - Angle;//zk-先验估计
  PCt_0 = C_0 * PP[0][0];
  PCt_1 = C_0 * P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P[0][1];
  PP[0][0] -= K_0 * t_0; //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0][1] -= K_0 * t_1;
  PP[1][0] -= K_1 * t_0;
  PP[1][1] -= K_1 * t_1;
  Angle+= K_0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Q_bias+= K_1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Gyro_y = Gyro - Q_bias; //输出值(后验估计)的微分=角速度
}

void PID1()
{
  now = millis();                                         // 当前时间(ms)
  float TimeChange = (now - lastTime) / 1000.0;               // 采样时间(s)
  float Kp = 10.0, Ki = 0.23, Kd = 0.0;                    // 比例系数、积分系数、微分系数
  float SampleTime = 0.1;                                 // 采样时间(s)
  float Setpoint =-2.0;                                  // 设定目标值(degree)
    //float outMin = -400.0, outMax = +400.0;                   // 输出上限、输出下限
  if(TimeChange >= SampleTime) {                              // 到达预定采样时间时
    float Input = angleG;                              // 输入赋值
    float error = Setpoint - Input;                     // 偏差值
    ITerm+= (Ki * error * TimeChange);                      // 计算积分项
       // ITerm = constrain(ITerm, outMin, outMax);           // 限定值域
    float DTerm = Kd * (Input - lastInput) / TimeChange;    // 计算微分项
    Output = Kp * error + ITerm + DTerm;                // 计算输出值
       // Output = constrain(Output, outMin, outMax);         // 限定值域
    LOutput=Output+RSpeed_Need;                         //左电机
    ROutput=Output-RSpeed_Need;                         //右电机
    lastInput = Input;                                  // 记录输入值
    lastTime = now;                                     // 记录本次时间
  }
}

void PWM1(){
  if(Output > 0){
    step_forwards(Output);
  }
  if (Output < 0){
    step_backwards(abs(Output));
  }
}
//电机运转控制
void step_forwards(int speeds){
    digitalWrite(dirPin1,0);
    digitalWrite(dirPin2,1);
    digitalWrite(stepperPin1, HIGH);
    digitalWrite(stepperPin2, HIGH);
    delayMicroseconds(speeds);
    digitalWrite(stepperPin1, LOW);
    digitalWrite(stepperPin2, LOW);
    delayMicroseconds(speeds);
  }
void step_backwards(int speeds){
    digitalWrite(dirPin1,1);
    digitalWrite(dirPin2,0);
    digitalWrite(stepperPin1, HIGH);
    digitalWrite(stepperPin2, HIGH);
    delayMicroseconds(speeds);
    digitalWrite(stepperPin1, LOW);
    digitalWrite(stepperPin2, LOW);
    delayMicroseconds(speeds);
  }

const int MPU_addr=0x68;  // I2C address of the MPU-6050

void setup(){
  stepper.setSpeed(200);

  Wire.begin();
  Wire.beginTransmission(MPU_addr);
  Wire.write(0x6B);  // PWR_MGMT_1 register
  Wire.write(0);     // set to zero (wakes up the MPU-6050)
  Wire.endTransmission(true);
  Serial.begin(38400);
  accelgyro.initialize();   //MPU6050初始化
  pinMode(dirPin1, OUTPUT);
  pinMode(stepperPin1, OUTPUT);
  pinMode(dirPin2, OUTPUT);
  pinMode(stepperPin2, OUTPUT);

}
void loop()
{
  //获取传感器读数
  val = analogRead(aInPin);
  val = map(val, 0, 1023, 0, 99);
  Serial.println(val);
  if(val > 50)
  {
    stepper.step(STEPS / 2);
    delay(500);
  }
  else
  {
    stepper.step(-STEPS / 2);
    delay(500);
  }
  //移动步数
  stepper.step(val - previous);
  //保存历史读数
  previous = val;
  //MP6050
  accelgyro.getMotion6(&ax, &ay, &az, &gx, &gy, &gz);//读取六轴数值
  float Y_Accelerometer = ay * ACC_Gain;//转换为向前的加速度(g),为负值
  float Z_Accelerometer = az * ACC_Gain;//转换为向下的加速度(g)
  float angleA= atan(Y_Accelerometer/ Z_Accelerometer)* (-180)/ pi;//加速度仪,反正切获得弧度值,乘以180度/pi
  now = millis();  //当前时间ms
  float dt = (now - preTime) / 1000.0;  //微分时间
  preTime = now;  //上一次采样时间
  float gx_revised = gx + Gry_offset;//陀螺仪x轴静态时修正后的角速度读数,向前为负值
  float omega= Gyr_Gain* gx_revised;//陀螺仪,转换为向前的角速度(o/s),Gyr_Gain取负,故负负得正
  float angle_dt = omega * dt;//角度的单次积分值
  //angleG+= angle_dt;//陀螺仪,积分获得角度值
  angleG+= (Gyr_Gain * (gx + Gry_offset)) * dt;
  float A= k/ (k+ dt);//陀螺仪的权值
  angleG= A* (angleG+ omega* dt)+ (1-A)* angleA;//一阶互补滤波后的输出角度(o)
  if (abs(angleG)<45) /////////////////up-right judge
  {
    PID1();
    PWM1();
   }
   Serial.print(angleG);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Output);
}

楼主:
正在修改中

网友A:
楼主加油,正在学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