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内不EEPROM怎么保存温度。。。

楼主(2016-07-16):
stc89c52+DS18B20+数码管+按键,测温度设定温度上限值,下限值通过按键可调,超上限就驱动继电器使风扇工作,但调了上限值后,断电在开就恢复到默认值,要怎么保存温度,eeprom程序都是读,写,擦,断电加1,谁能帮帮我呀,要怎么保存温度呀

网友A:
擦除指定地点的数后,然后在这个地址上写数据,断电不影响

网友B:
定时把数据写入单片机的EEPROM,复位后直接提取数据